做到第31件就会出现扎刀的现象,机床是早期改造的---求助

楼主(2009-05-02):
加工零件材质S45C  长度190,毛坯外径55
机床,自己改造的数控车床6136的,只拉毛坯用,试产样品100件,车成台阶轴,台阶8.7MM,外圆尺寸为50.8MM 其余长度加工到尺寸为外圆25。6MM
50。8MM处已加工好,采用一夹一顶车25。6一段
转速500 进给0.3MM/r  单边3MM一刀
刀片是可转位刀片东芝的TNMG160404 材质为T9015
这两天做都出现同样的现象,就是做到第31件就会出现扎刀的现象,第二天还是一样,第30件的时候就会扎刀
由于机床是早期改造的,单边3MM,500转速已基本是最高了。降到过S400,还是出现一样的情况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系统是南京华兴的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你检查一下系统的设置参数.

网友:
如果系统没有问题,那应该是刀片的材质不合适

网友:
换刀片试一下

网友:
加点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