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振动原因---请教

楼主(2009-05-02):
减速机从高速停机时转1圈咣当一下响一下,什么原因啊

网友:
wujianbo1985 网友好!
.
1、传递链中,“键、销静配合组”中,有活动之处。
2、减速机所带动的负荷,本身就存在间隙。
.
你注意看一下火车拉动后面一长列车箱时的情景:当启动时或刹车时,都会出现一连串的咣嘡声。
.
syw  090504---03.58

网友:
齿轮减速机是有一定间隙的发出点声音是正常的(我们叫换向声),输入轴上的键与键槽是过盈配合。如果声音是单声是换向声,要是双声第二声还比第一声大就一定是有问题了--键与键槽松了!

网友:
可能齿面发生了点蚀

网友:
同意三楼意见

网友:
有制动的情况下,猛停时,会造成无制动端的反冲击,即齿轮间隙使之碰撞。

网友(2009-06-12):
换SKF轴承,济南华瑞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2009-07-17):
最先检查键

网友(2009-09-06):
应该是配合副有松动

网友(2010-04-09):
有可能是齿啮合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齿的问题,其次检查轴与键的情况。

网友:
轴承有问题了吧!或者连接部位键槽和键之间有间隙了!要么就是齿轮间有点蚀!换换减速机油试试!

网友:
正常工作的时候不向吗?轴承有没有异常的发热?可不可能是空穴现象

网友:
三楼的分析非常有道理,支持。

网友:
应该就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
看声音的大小,如是轻微的声音就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