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与钢的过盈配合,它们之间的压力---请教

楼主(2009-05-03):
请教大家:45#钢与45#钢的过盈配合,过盈量大约在0.15MM,采用热套工艺。现在想知道多大的扭矩会使工件1与工件2打滑?能算的出来吗?在实际中是工件1带动工件2转动。
我的想法是工件1压在工件2上的压力,乘上它们的动摩擦力因数,再乘以它们的接触面积,不知道这样算有没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行,为什么不让过盈量小点,加个键进去呢?

网友:
我认为不能这样算的,应该引入弹性模量和应变,热应力来计算的吧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计算公式。
如果很细微的话还是自己试验研究。

#10钢过盈?不如采用键。
它总是心太软。

网友:
底部再焊下,承受的压力更大

网友:
公式我是不知道,但是可以用有限元来分析,根据应变反求应力,再乘以静摩擦系数(我觉得楼主不该用动摩擦系数)。

网友:
一直不知道计算,留个记号,关注中!其待高手上传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

楼主:
我觉得应该可行,为什么不让过盈量小点,加个键进去呢?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法我现在也在用,过盈量0.05MM,加个平键,但是我们平时也有用0.15MM的过盈量来加工工件,没加平键。

楼主:
公式我是不知道,但是可以用有限元来分析,根据应变反求应力,再乘以静摩擦系数(我觉得楼主不该用动摩擦系数)。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应该用静摩擦系数,

网友:
100对200,加键完全够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成本高得多的结构.

网友:
这个跟涨紧套的连接很相似,如果计算力的话我觉得可以套用这个!

网友(点评):
有热装设备时热装更简单

网友:
10#钢也太软了,一般作焊接或冲压折弯等零件用。
真要用它,过盈了弄几下就松了。
你100mm过盈0.15,我一榔头打下去,变形比它大得多。

过盈配合材料最好硬点,钢材一般选调质钢以上钢号。

网友(点评):
他这是45钢,硬度够的

楼主:
100对200,加键完全够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成本高得多的结构.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这个只是画个草图而已,现实中我们的轴直径大约是50,驱动盘(草图中的工件1)的外径大概在170左右,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方法就是加个平键,过盈量在0.02-0.07这个范围。

楼主:
10#钢也太软了,一般作焊接或冲压折弯等零件用。
真要用它,过盈了弄几下就松了。
你100mm过盈0.15,我一榔头打下去,变形比它大得多。

过盈配合材料最好硬点,钢材一般选调质钢以上钢号。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厉害,我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两个工件的型号都应该要用45#钢。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
应该是压力乘静摩擦系数,跟接触面积没有关系吧

楼主:
应该是压力乘静摩擦系数,跟接触面积没有关系吧
引用 网友E:

跟接触面积肯定有关系

网友(点评):
面积对摩擦系数也有点影响

网友:
过盈联接计算手册上有公式,过盈量过大外面的件会损坏,过盈小了传递扭矩不够会导致滑动。

网友:
呵呵 有机会可以做实验,测量实际受力情况比较好。

网友:
这个还要考虑转速的问题,如果转速大的话,离心力也是很大的

网友:
如果考虑到实际的加工误差,变形,这种分析方向上需要再考虑一下。

网友:
过盈联接传递扭矩在设计中是经常采用的,在这里不讨论你为什么这样设计,说不定就是继承吧 。机械零件设计中有过盈联接的设计计算,楼主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下面这个附件是一个小软件,其中有过盈量的计算。软件是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编写的,其正确性我没有核实(但是看起来编写的很严谨),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计算就很方便啦。
      楼主如果对照相关资料核实正确请告诉我。

789.38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点评):
下了,过盈可以显示圆配合,圆锥可以用平均直径估算吧

网友:
变形产生的力的话和材料力学里的弹性应变产生的力那个概念吧,所以我觉得会和弹性模量有关系,而静摩擦系数计算出来的是要让这个连接破坏的力

网友:
过盈联接计算手册上有公式,详见<机械设计手册>第四板P5-232。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最近都在忙着赶图纸,和做一些日常的工作,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去找资料,再次感谢大家,我会尽快的把计算方法找到,

网友:
对这个的计算方法还没有去想过,因为就没有用过,呵呵.
我一般就是加键.想要同心度好点就让过盈量稍大点.
这个结构过盈量这么大,应该不考虑拆卸了,焊上不就行了.小过盈,即能保证同心又能保证足够转矩.

网友(点评):
过盈的力可能比焊接还大

网友:
用FEA软件简单逆向模拟了一下,套筒尺寸同楼主提供的图纸,材料是软件材料库自带的ASTM A36 STEEL,沿内壁法向均匀分布50,000N张力(转换成压强值约16MPa),计算结果:最大应力值7.6MPa,内径增大了0.5mm,感觉这个位移结果是不是有点离谱?

网友:
可惜我无法下载.
之前学习过,和材料,过盈量,还有过盈长度有关系.
公司中带一个50*...忘记了

网友:
还是加键更合理些、

网友:
有个相近的问题
车间里用到的一些精密的钢轮,轴承位全跳动要求是0.003mm以下
因为表面要求粗糙度0.8,所以用上一段时间后需要重新磨.几次后轴承位跳动达不到要求.
现在用的是加热装配衬套后配磨制作新轴承位

尺寸标注过盈量1.5--2.5丝,加热到200度,理论过盈量5.6丝(铬钢,直径膨胀)
计算以线膨胀为基础,假设所有都是均匀的,先假设剖开考虑圆周方向再减去径向即厚度方向膨胀
装上使用效果尚好
但是,不知道可以承受多少力?
此种情况如何模拟或者计算,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专门有国家标准GB5371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来计算的

网友:
为何不用键呢

网友:
不理解这样的设计结构

网友(2009-07-11):
其实批量热装或压装比用键更省事、成本也更低,你这个尺寸0.15的过盈量已经不小了,再大拿就要开裂了。要是工件时齿轮类的东西的话绝对够了。

网友:
我认为你的过盈量选择可以,计算选用不合适。过盈量按1.0~1.5/1000选择。

网友:
机械设计里面有 现成公式,依据传递扭矩过盈连接.

网友(2009-10-02):
和配合面的光洁度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过盈量比较大,用传统磨擦系数的方式肯定不行,需要考虑弹性模量、扭矩、热变形、惯性力矩等
如果用销或者键的话,这些就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
如果传递扭矩就最好加个键进去!不传递的话就稍微的过度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这样的问题,算应该是可以算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计算。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不过记不的了

网友(2010-07-21):
机械手册上专门有一章节讲这个的。很详细。成大先第4版见5-230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位兄台 我懂你的意思,你说的那个力不是应力,而是通过应力乘以面积得来的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既然不知道公式,那么用有限元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您能确认是可信的么

网友:
是有计算公式的....一下子还找不到了

网友:
GB5371过盈配合的计算

网友:
好,我也下了!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要用弹性模量的,,,,,,,,,,,,,,,,,,,,,,,,,,,,,,,,,,,,,,,,,,,,,

网友(2010-11-26):
一只有这么一种想法?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介绍,无键联接中的过盈联接,有计算公式。不过要慎重!重要联接还是不要这么搞,和联接面粗糙度、材料以及工况关系很大,理论上算出来的结果很不可信。我就被这弄郁闷过!

网友(点评):
讲讲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材料力学上面有计算的

网友:
应该可以按照组合厚壁圆筒 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你的这种设计,应该说是不合理的,在机械设计的实例中,这样的设计实例我印象是没有见到过。大部分的设计新手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将设计理想化,认为我设计的产品就一定会按照我的设计意图实现,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新手经验少,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常常会忽视一些细节问题,就拿此例来说,由于零件的机械加工会有尺寸误差、形位误差、材料有可能会有应力变形、两个零件装配时的过盈量就会出现较大的变动范围,这些因素足以影响到你的使用时的可靠性。还是以上各位大侠的意见好,最好还是改一下设计吧。

网友(点评):
火车轮是一个典型的配合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B:

我是有限元新手
有限元计算的话 轴和杆都有应变 不知道该怎样设置边界条件 您能粗略的教我一下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摩擦扭矩=径向压力x动摩擦系数x摩擦半径

网友:
小东西,大知识……听课来了

网友:
做成一体不可以吗?为什么要热套,如果要拆,加一个键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热套????

网友:
何不做个总体车个了,既然要承受扭矩

网友:
如果可能确应该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公式算呢??
还是只能靠经验???

网友(2013-01-22):
既然是热套工艺 那加热到多少度呢 之前做过定子与机壳的热套 加热到200度左右 5丝的过盈就变间隙了

网友:
感觉不可靠,采用键连接更好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不过没有仔细的看过,好像是比较复杂的,不过不可以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模拟就可以得出结果来的。
我用过solidworks simulation,这个也是可以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