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之常见机械故障的维护与检修

楼主(2009-05-03):
一、定、转子铁芯故障检修
  定、转子都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成,是电动机的磁路部分。定、转子铁芯的损坏和变形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造成。

  ①轴承过度磨损或装配不良,造成定、转子相擦,使铁芯表面损伤,进而造成硅钢片间短路,电动机铁损增加,使电动机温升过高。这时应用细锉等工具去除毛刺,消除硅钢片短接,清理干净后涂上绝缘漆,并加热烘干。

  ②拆除旧绕组时用力过大,使盗槽歪斜和向外张开。此时应用尖嘴钳、木榔头等工具予以修整,使齿糟复位,并在不好复位的有缝隙的硅钢片间加入青壳纸、胶木板等硬质绝缘材料。

  ③因受潮等原因造成铁芯表面锈蚀。此时需用砂纸打磨干净,清理后涂上绝缘漆。

  ④围绕组接地产生高热烧毁铁芯糟或齿部。可用凿子或刮刀等工具将熔积物剔除干净,涂上绝缘漆烘干。

  ⑤铁芯与机座间结合松动,可拧紧原有定位螺钉。若定位螺钉失效,可在机座上重钻定位孔并攻丝,旋紧定位螺钉。

  二、轴承故障检修

  转轴通过轴承支撑转动,是负荷最重的部分,又是容易磨损的部件。

  ①故障检查

  运行中检查 ;

  滚动轴承缺油时,会听到“骨碌骨碌”的声音;若听到不连续的“梗梗”的声,可能是轴承钢圈破裂。轴承内混有沙土等杂物或轴承零件有轻度磨损时,会产生轻微的杂音。

  拆卸后检查 ;

  先察看轴承滚动体、内外钢圈是否有破损、锈蚀、疤痕等,然后用手捏住轴承内圈,并使轴承摆平,另一只手用力推外刚圈,如果轴承良好,外钢圈应转动平稳,转动中无振动和明显的卡滞现象,停转后外钢圈没有倒退现象。否则说明轴承已不能再用了。左手卡住外圈,右手捏住内钢圈,用力向各个方向推动,如果推动时感到很松,就是磨损严重。

  ②故障修理

  轴承外表面上的锈斑可用00号砂纸擦除,然后放入汽油中清洗;或轴承有裂纹、内外圈碎裂或轴承过度磨损时,应更换新轴承。更换新轴承时,要选用与原来型号相同的轴承。

  三、转轴故障检修

  ①轴弯曲 ;

  若弯曲不大,可通过磨光轴颈、滑环的方法进行修复;若弯曲超过0.2mm,可将转轴放于压力机下,在拍弯曲处加压矫正,矫正后的轴表面用车床切削磨光;如果弯曲过大,则需另换新轴。

  ②轴颈磨损 ;

  轴颈磨损不大时,可在轴颈上镀一层铬,再磨削至需要尺寸;磨损较多时,可在轴颈上进行堆焊,再到车床上切削磨光;如果轴颈磨损过大时,也在轴颈上车削2-3mm,再车一套筒,趁热套在轴颈上,然后车削到所需尺寸。

  ③轴裂纹或断裂 ;

  轴的横向裂纹深度不超过轴直径的10%-15%、纵向裂纹不超过轴长的10%时,可用堆焊法补救,然后再精车至所需尺寸。若轴的裂纹较严重,就需要更换新轴。

  四、机壳和端盖的检修

  机壳和端盖若有裂纹应进行堆焊修复。

  若遇到轴承镗孔间隙过大,造成轴承端盖配合过松,一般可用冲子将轴承孔壁均匀打出毛刺,然后再将轴承打入端盖。对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也可采用镶补或电镀的方法,最后加工出轴承所需要的尺寸。

网友:
希望各位能提供些伺服马达维修资料!!
那真的是最好不过啦
哈哈
要求是不是过分了点,不过我有了的话,我一定第一个上传
不然,怎么去推进国家数控技术的发展呀
哈哈

网友:
有没有3000KW以上同步电机故障和处理的相关知识?

网友:
是的啊,楼主有没有关于伺服马达的资料啊。上传啊,

网友(2009-06-12):
轴承就用SKF的肯定省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