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破碎锤---请教

楼主(2009-05-03):
小弟刚刚涉足液压行业,对液压锤上的几个地方想不明白,求各位详解

1)后缸内填充氮气有什么作用??

2)中缸的工作原理和一些详解

我比较笨一点,有图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点,中缸上分有蓄能器和没有蓄能器两种,两种的原理我都要

网友(2009-08-10):
你好:工作原理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C6%C6%CB%E9%B4%B8
蓄能器最主要减少油路对泵的冲击、保护承载装置、其次延长活塞作用时间
后缸体氮气,增加打击力,启动安全,等是全液压式的改进,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