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公到底在模具加工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5-03):
铜公到底在模具加工中起什么作用
一、 铜公到底在模具加工中起什么作用,及其在模具加工中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来简单说一下。
   在模具加工中,用于模具加工工艺方法有很多种,如铣床加工、磨床加工、加工中心加工、线切割加工、钻床加工、车床加工还有就是火花机的放电加工等加工方法。铜公是火花机放电加工用的电极,用铜公作为电极的火花机叫放电加工,主要用于模具的形腔加工,也就是一套模具的核心关键部位。型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产品成型质量的好坏。
二、铜公在模具加工中的重要性。
1、常用加工方式的加工盲区,对模具的形腔来讲,它的表面形状必须与产品本身形状完全一样,这也是模具加工的基本要求,在模具加工中我们最为常用的加工方法就是三轴立铣床加工中心(CNC)、和雕刻加工(CNC机床),还有线切割。
先说三轴立铣床、加工中心还有雕刻加工这三种比较相似的加工方法,他们最大区别在于控制和驱动方式的一些不同,关键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用刀具进行受力加工的,因为力的作用,考虑刀具强度问题刀具直径和刃长比例的限制,实际加工中要加工比较深,刀的直径就必然要比较大,要加工的比较小的地方,刀具就不可能太长,刀具太长容易断刀与崩刀,而实际的产品造型中这种情形非常常见,如加工一些内尖角,又窄又深的小区域。线切割虽然可以解决尖角问题,但它只能加工通孔的部位,如果是盲孔它就无能为力了。
2、模具材料的硬度因为产品的材料或者是产品本身的特殊要求,有些模具的材料的硬度很高,甚至与刀具的硬度很接近,或者有些材料经过热处理非常的硬,对于这样的模具材料,一般的刀具根本没有办法加工,势必造成加工刀具的快速磨损,和表面质量很难达到要求,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材料直接加工,在加工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都达不到要求。
3、材料硬度对放电加工无影响 ,用铜公作电极对模具加工属于放电加工,在放电加工中,被加工材料的硬度对放电加工没有影响,这是铜公加工的优势之一,这也恰恰解决了第2条中的难题。
4、用于加工铜公的材料的切削性能 ,用于加工铜公的材料通常为紫铜(红铜),紫铜这种材料材质相对比较软,延展性比较好,在实际加工中,切削性能比直接加工钢材要容易很多,这又是铜公加工的优势之一,解决了第2条中的难题。
5、铜公本身的灵活性不象模具,对模具来说产品某一部分造型只能在某块材料上完全加工出来,不管加工难度与否,一个产品如果只加工一个铜公,有加工不到的盲区或是很难加工的地方,可以把盲区和难加工的部分分解成容易加工的若干个铜公,也就是把整体拆分成若干小铜公,只要这几部分拼接起来能够把产品造型全部包含即可。这样一来第1条中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这也是铜公存在重要关键因素之一。
三、  经过上述相关介绍,我们可以知道模具行业在进行若干加工工艺中,电火花加工在模具加工中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对电极材料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与加工效率。在放电加工中电极出现故障,一般是可以经过模具补焊来补救,但有些模具只能报废当废铁处理掉。
对电极材料选择主要是针对模具型腔精度、表面效果而定,一般想获得高精度高镜面效果型腔,手机模具、数码相机模具、高端MP3模具、一些医疗器材模具等高表面要求高,高精度模具型腔,都会选择好电极的材料进行放电加工,如我公司J71红铜,日本的三宝红铜、铬铜等高端材料,有些型腔很深很薄的情况下,由于红铜比较软,在持续放电过程中容易弯曲变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石墨或者钨铜做电极。石墨与钨铜材料比红铜要硬,在加工过程中可以避免变形弯曲现象。
有些模具行业做玩具,公仔、电话机,低端MP3、MP4、相关日用品等小饰品注射模具、锌铝合金压铸模具,相对这种行业可能对电极材料性能相对低些,这种产品注射或压铸成型后,后期都会经过喷油,抛光、电镀、烫金等处理,对型腔表面要求相对低些,一般情况像我们公司的J62红铜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有些行业为了节省成本甚至用更低端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