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测绘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9-05-03):
测绘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1、进行测绘前,必须对该设备的结构性能、动作原理、使用情况等作初步了解;对被测绘的每一个零件,要搞清它在整机或某个部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力状态和接触介质以及与其它零件的关系。此外,还要大体了解它们的加工方法。
2、先绘制传动系统图及装配草图,再测绘零件图。绘制装配图时要根据零件实际安装位置及方向进行测绘,对于复杂的部件,不便绘制整个装配图时,可以分为几个小部件进行。必须指出,装配图及零件图的图形位置尽可能的要与其安装位置一致。对于一些重要的装配尺寸也应在部件拆卸前加以测量,作为以后装配时参考。
3、测量零件尺寸时,要正确地选择基准面。基准面确定后,所有要测量的尺寸均以此为准进行测量,尽量避免尺寸的换算,减少错误。对于零件长度尺寸链的尺寸测量,也要考虑装配关系,尽量避免分段测量。分段测量的尺寸只能作为核对尺寸的参考。
4、测量磨损零件时,对于测量位置的选择要特别注意,尽可能地选择在未磨损或磨损较少的部位。如果整个配合表面均已磨损,在草图上应加注明。
5、对零件的磨损原因应加分析,以便在修理时加以改进。
6、测绘零件的某一尺寸时,必须同时也要测量配合零件的相应尺寸,尤其是在只更换一个零件时更应如此。这样,一则可以校对测量尺寸是否正确,减少错误;二则亦可作为决定修理尺寸的根据。
7、测量孔径时,采用4点测量法,即在零件孔的两端各测量两处。
8、测量轴的外径时,要选择适当部位进行,以便判断零件的形状误差,对于转动部分更应注意。
9、测量曲轴及偏心轴时,要注意其偏心方向和偏心距离。轴类零件的键槽要注意其圆周方向的位置。
10、测量零件的锥度或斜度时,首先要看它是否是标准锥度或斜度。如果不是标准的,要仔细测量,并分析其原因。
11、齿轮尽可能要成对测量。对于变位齿轮及斜齿轮必须测量中心距,对于斜齿轮还要测量螺旋角并注意螺旋方向。对于滑移齿轮应注意其倒角的位置。
12、蜗轮及蜗杆的测绘,要注意蜗杆的头数、螺旋方向和中心距。
13、测绘螺纹及丝杠时,要注意其螺纹头数、螺旋方向、螺纹形状和螺距。对于锯齿形螺纹更要注意方向。
14、测绘花键轴和花键套时,应注意其定心方式,花键齿数和配合性质。
15、对于零件的配合公差,热处理,表面处理,材料及表面粗糙度要求,在测绘草图时,都要注明。特殊零件要测量硬度,当零件表面已经磨损或者表面烧伤时,测量的硬度只能作为参考,应根据使用情况进行确定。
16、机床经过大(中)修理后,其中个别零件或个别尺寸已与原出厂尺寸不符,而无法恢复的,测绘时必须在图纸上加以说明,这样便于今后查考或做为制作备件的根据。这对于机床的基础件及主要零件尤为重要,如气锤的汽缸,镗缸后的直径必须在图册里加以注明。
17、测量进口设备的零件时,测绘前必须搞清设备的制造国别(因为世界各国采用的设计标准和计量制度不同),以便确定零件尺寸的计量单位,或进行必要的单位换算。
18、在缺乏必要资料的情况下,要确定零件的材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根据零件在设备中的部位、作用、接触介质和受力状态,以及对零件色泽、轻重、碰击声等的判别,可凭经验大致推断零件的材质类别。但是对于特殊零件,如含油轴承、高强度和重要部位零件,为了确知材质成分和性能指标,还须进行火花鉴别或金相试验。但应注意不要破坏零件。在确定材质后还须选择恰当的热处理方式,以便保证材料的使用性能。
19、对测绘图纸必须严格审核(包括草图的现场校对),以确保图纸质量。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写得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向版主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