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3):
调压阀安装在电磁阀前端与安装在电磁阀的后端的区别

已知道的是:调压阀安装的电磁阀前端时,压力表所测压力是稳定的,如果安装在电磁阀后端,那么所测压力会随电磁阀动作切换而变化的。

还有其它的异同点吗?

楼主:
1、图示,图一与图二的气路中,经调压阀后的气压为1bar的,那么两种气路中的气缸伸出工作时的压力一样吗?

2、另外这两种接法的工作目的是什么(两种在实际中都有)?

网友:
看图纸伸出的压力是一样的,但缩回的压力不一样(一个缩回压力是气源的压力,一个是减压后的压力。)觉得第一种比较少见,这样的情况是要气源的压力刚好够回程的压力,或者减压后的压力过小不够回程压力,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这个气缸工作是伸出行程,返回为空行的,但气缸伸出后对物件的作用压力有限制。现在是使用图一气路。不过由于气压表的压力是动作时才有的,不能很好的工程控制(当气压超出预定范围就报警),只能人手检查气压是否被调节。
现打算改成图二的气路,但是,同为1bar 的工作压力时,图二气路不足于推动气缸切换。所以想知道同为1bar的工作压力下,图一与图二中的气缸伸出端的的压力是一样大吗?

网友: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一般都是调压阀在前

网友:
一般都是调压阀在最前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啊!!可是我现在就遇见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
刚才看错了,调速阀为什么要反装?

网友:
减压阀应装图一位置

网友:
8楼说的是单向节流阀单向阀的方向吧,这应该说是最常用的节流方式,在这样的回路中常用的有两种节流方式:进油节流,回油节流(楼主的图纸就是回油节流)。回油节流可以起缓冲的作用。

网友:
减压阀在油缸前,可以保证油缸的运行平稳。而在系统前的作用是保证系统的工作压力。

网友:
图一和图二中,当减压阀调定值一样时,理论上气缸伸出时推力是一样的,但实际图二要略小,减压阀为出口减压,图一等于减压阀压力,图二则因管路损失和阀内泄漏等因素较小.
      从功能及优化来说,图二较好.如压力不够则把减压阀压力略调高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这个看你需要可以随你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我原在图一的电磁阀用在图二会出现压力不足的,所以准备换外先导式的电磁阀(这种工作压力是0-10bar的)

另外,想问我如果将电磁阀出口端的气管变小,那么气缸工作压力有变化吗?(调压阀还是设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