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配件基本知识

楼主(2009-05-03):
五金配件基本知识

  五金配件类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铰链,各类拉手,抽屉滑轨,移门,折门轨道及配件,其他各种辅助配件。

  第一部分铰链

  铰链又称合叶,它分为:普通合叶,弹簧铰链;大门铰链;其他铰链。

  1,合页: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合页,它可以用于橱柜门,窗子,门等。

  合页,从材质上可以分为:铁质,铜质,不锈钢质。

  从规格上可以分为:2”(50mm),2.5”(65mm),3”(75mm),4”(100mm),5”(125mm),6”(150mm),50—65mm的铰链适用于橱柜,衣柜门,75mm的适用于窗子,纱门,100—150mm适用于大门中的木门,铝合金门。普通合页的缺点是不具有弹簧铰链的功能,安装铰链后必须再装上各种碰珠,否则风会吹动门板。另外还有脱卸铰链,旗铰,H铰等特殊铰链它们根据各种特殊需求的木门可以拆卸安装,很方便,使用时受方向限制,分左式,右式。

  2,弹簧铰链:主要用于橱门,衣柜门,它一般要求板厚度为18—20mm。

  从材质上分,可以分为:镀锌铁,锌合金。

  从性能上分,可以分为:需打洞,不需打洞两种。不需打洞就是我们所称的桥式铰链。桥式铰链样子看似一座桥,,所以俗称桥式铰链。它的特点是不需要在门板上钻洞,而且不受式样限制。规格有:小号,中号,大号(目前德国海蒂诗有这些产品)。需打洞,就是目前常用在橱柜门上的弹簧铰链等。它的特点:门板必须要打洞,门的式样受铰链限制,门关上后不会被风吹开,不需要再安装各种碰蛛。规格有:&26、&35。其中有可脱卸式定向铰链和不脱卸式的无定向铰链之分。如格拉斯的3703全,3704半等为脱卸式定向铰链,安装方便,拆卸灵活,门随意开道任何角度都能定位,使用寿命长。如海蒂诗*尾铰链就是不具有脱卸功能,如全09050,零售价9.80元,半09051零售价10.36元,内09052,零售价10.92元。还有意大利铰链A——ZNM全4.68元,半4.68元,内5.18元。

  弹簧铰链从形状上可分:全盖(或称直臂、直弯)

  半盖(或称曲臂、中弯)

  内侧(或称大曲、大弯)

  铰链附有调节螺钉,可以上下、左右调节板的高度、厚度,打洞那面两个螺丝固定孔距离一般为32mm,直径边与板两边距离为4mm(画图)。另外,弹簧铰链还有各种特殊规格,如:内侧45度角铰链,外侧135度角铰链,开启175度角铰链。例如格拉斯342规格,393、394规格,有些适合板厚30mm,如格拉斯366、368规格,这些铰链大都是进口商品,由于产品比较特殊需求量不是很大。

  3.大门铰链。它又分普通型和轴承型,普通型上面已经讲过,现重点讲轴承型。轴承型从材质上可分铜质、不锈钢质。从规格上分:100X75125X75150X90100X100125X100150X100厚度有2.5mm、3mm轴承有二轴承、四轴承。

  从目前消费情况来看,选用铜质轴承铰链较多,因其式样美观、亮丽,价格适中,并配备螺钉,如:铜100X75零售价27元。

4.其他铰链:有台面铰链、翻门铰链、玻璃铰链。

  玻璃铰链用于安装无框玻璃橱门上,要求玻璃厚度为不大于5—6mm。式样有打洞,具有弹簧铰链一切性能。不打洞为磁吸式和上下顶装式,如百事可,磁性玻璃铰链等。

  第二部分各类拉手

  拉手分两种:一种安装在大门上,我们叫大门拉手。一种是安装在橱柜上,我们叫家具拉手。大门门拉手,我们超市一般很少,螺丝正反对撬,门厚度在12mm,适用于无框门。它们材质为铜、不锈钢,锌合金。

  家具拉手材质为铜质、木质、锌合金、塑料,颜色形状各式各样,安装螺丝需由板上打洞,从反面穿过来固定,正面看不见螺丝。标准长度为25mm。要求板厚度为18—22mm,如遇到特殊需要,螺丝可换长些,如30—40mm。我们一般在介绍家具拉手时,一定要迎合顾客的口味,试探性的询问顾客喜欢什么颜色和款式,根据顾客家具的式样和颜色,选择一些款式新颖、颜色搭配流行的商品给顾客挑选,一般成功率比较高。

  第三部分抽屉滑轨

  抽屉是否美观是个人喜好问题,而功能和寿命则取决于滑轨

  抽屉滑轨材质,都是铁质加烘漆,或渡锌。

  常用有:托底式,二节半拉出三节全拉出

  钢珠式二节半拉出三节全拉出

  托底式特点:路轨隐藏在抽屉底部,经久耐用,滑动时无摩擦,无噪音,可自闭。

  钢珠式特点:具有滑动平顺,安装便捷,十分耐用。路轨的特殊结构与精密钢珠配合保证了稳固性。它可以直接装到侧板上或插接式安装或装入抽屉侧板的凹槽中(槽高17或27mm)它们的规格有(mm)250,300,350,400,450,500,550,600。另外还有许多特殊路轨,如带框架路轨,台面滚珠路轨等。

  第四部分移门,折门轨道及配件

  众所周知,使用移门的最大优点在于节省室内空间,同时令室内布置独具匠心。移门安装简单,操作平滑,安静,所以,移门轨道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

  折门在安装上与移门差不多,但使用率不是很高,所以我重点介绍移门轨道。

  1,移门轨道品牌很多,国产如北京产的达美华,上海产的佳顺,进口的如日本的阿童木,英国安得顺,台湾的品良等等,但用途一样。

  2,移门轨道的材质有:铝合金,镀锌钢。

  3,式样有:插片式吊顶,侧面式吊顶,单轨,双轨。

  4,移门轨道的构成和配件,安装要点。

  例:英国安得顺导轨,强大型单轨,材质为镀锌钢,它的最大门承重为100公斤,它的最大门宽度为1250mm,它的最大门厚度为20---50mm。规格有:

100/1.5米,最大开度为800mm:

  H100/1.8米,最大开度为950mm;

100/2米,最大开度为1050mm;

100/2.4米,最大开度为1250mm。

适用于重型室内木门,复合板门或金属门。
  (1)具体产品组成:导轨1根,2只吊轮,2快固定板,若干片挂钩,1付引导装置,1只圆形定位,1只卡口定位。(如图所示)

  (2)外包装图示顺序说明:

  A.按尺寸在门的底部开槽(供引导装置使用)参图7

  B.在图示位置安装固定板,根据门的不同宽度,门的顶角边固定板的开口处距离,可以在8至14毫米间调节,要保证左右对称。

.将圆形限位,两只吊轮,卡口限位,按顺序放入轨道。注意卡口限位的突出卡口部分应朝里。

  D.如果要将轨道固定在墙表面,依轨道上的豫钻螺丝口位置,确定直角墙面挂件位置。

  E.固定轨道,如果轨道侧装在墙面上,直角墙面挂件要求固定在同一高度以保证轨道水平。

  F.挂门。

  G.在门垂直基础上,安装引导装置。

.圆形限位固定。

.卡口限位固定。

  (3)安装要点:

  A.安装轨道前要注意“方子”(因为轨道是固定“方子”上,再由“方子”同房屋结构中的过梁相连而得到固定的)。一般要求“方子”的大小为5*5至8*8平方厘米之间,与过梁连接牢靠,“方子”与轨道相连要求水平。

.引导装置要求与门的下部各面存在一定缝隙以防止门变形后同引导装置产生摩擦,影响么的滑动效果。

  C.卡口限位的三只螺丝中,由突出卡口向外算起前两只螺丝主要可用来调节卡口的松紧程度,第三只螺丝用来确定卡口限位的固定位置。

  D.如果安装中遇到红色可拆卸吊板,应注意其安装办法。吊轮配件中的一只螺丝母是与螺栓共同作用于悬挂和固定板的。另一只螺母应安装在吊轮的黑色载体内,用来连接吊轮和螺栓。以上简要介绍了该产品的性能特点,安装顺序及安装要点。通过对该产品的了解我们在介绍商品时就能得心应手,能满足顾客的各种提问和疑点,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

  第五部分其它各种辅助配件

  俗话说,五花八门,除上面四部分主要产品以外,还有许多辅助配件,各种门吸,橱柜连接件,桌脚,支架,托架,能使门自动合上的地弹簧,闭门器,各种规格的插销,地板钉,垫片,搁板销等等。

网友(2012-12-25):
谢谢分享了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工业滑轨的相关资料啊  比如 加工工艺 业界标准  检测方法 测试标准等等!

网友:
感觉楼主是做家具

网友:
让人容易忽略的小五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