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抽水不良三大原因解析

楼主(2009-05-03):
水泵剧烈振动

    可能电动转子不平衡,或联轴器结合不良,轴承磨损弯曲;也可能转动部分零件松动、破裂;也许是因管路支架不牢固等。可分别采取调整、修理、加固、更换等办法处理。

    管路漏水或漏气

    可能安装时螺帽拧得不紧。若渗漏不严重,可在漏气或漏水的地方涂抹水泥或用沥青油拌和的水泥浆。临时性的修理可涂些湿泥或软肥皂。若在接头处漏水,则可用手拧紧螺帽。漏水严重的必须重新拆装。

    填料过热

    多因填料压得太紧,冷却水进不到填料内,或轴表面损坏。可采取适当放松填料、清理封管堵塞等措施。填料磨损必须更换新的。安装前在机油内浸透,逐圈装入,切口要错开,这样可减少漏水。最后一圈填料装好后,要装紧压盖,运转时再调整松紧度。

    水泵不吸水或不排水

    其原因多为底阀卡死,滤水部分淤塞,吸水高度太高或吸水漏气,也可能因转向不对,叶轮流道堵塞等。通过逐一检查后,可分别采取修理底阀、清除淤塞物、纠正转向、清洗叶轮等措施处理。

网友(2009-08-27):
现在水泵种类很多  抽水方法并非都是用叶轮式的吧 挖水轮是常用 见过农用的  拆开维修的正好看到

网友:
总结的挺好

网友:
也有可能水泵轴和轴套松动,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

网友(2009-10-08):
多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2009-11-16):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