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热处理后硬度有高有低,很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9-05-03):
最近碰到1Cr13不锈钢板加工成品去淬火,要求硬度为HRC38~42,但热处理后硬度有高有低,很不稳定,热处理厂认为材料组织结构不稳定,要求先退火再加工后淬火才能保证。此说法有依据吗?请教

网友:
怎么没人答题呀!~~~~~~~~~~~我是新手看看!~

网友(2009-06-25):
我是新手,都觉得没可能啊,呵呵,估计你被蒙了。
钢板由钢带分切而成,一般钢带的热处理方式都是以一定的速度在炉区跑过,温度恒定,退火时间也是固定,
所以整个钢卷材料组织结构一般都是稳定的,机械性质也是均匀稳定的。
反倒是钢板加工成成品后,热处理方式极为复杂,限制极多,稍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影响区成分组织改变,机械性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