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在打印时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cad图在打印是直线老是打印成了折线

网友:
是你的打印机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你线型的全局比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在选项里面,显示精度-圆弧和圆的平滑度你加大点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是打印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解决的办法是换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