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油器的安装位置---请教

楼主(2009-05-03):
请教:用YCY14-1B柱塞泵的系统里,是否不能在吸油管处安装滤油器?哪滤油器应装在什么地方合适?

网友:
柱塞泵自吸性差 一般不推荐用吸油过滤,最好用回油过滤或管路过滤器,上置式油箱用些没啥问题,但是过滤器精度要低,还得配回油过滤或管路过滤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上置式油箱.多谢指教!

网友:
回油口,柱塞泵吸力差

网友:
吸油口不加过滤器有一定的弊端,如果在使用中不小心在液压油中混入颗粒物杂质容易损坏柱塞泵,可以考虑加通流量比较大的吸油过滤器。其实在实际使用中油中混入其他杂质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我也觉得吸油口加个滤油器好点,因为实际操作中,很多时都没有完全按规程来执行,难免会混入杂质.

网友(2015-04-26):
柱塞泵一般不用吸油过滤器的,一般用精度在20-50um的回油过滤器

网友A(2016-12-23):
我们做的闭式系统都是加上一个过滤精度在80--100um的吸油粗滤,一般就加在补油泵之前就行

网友:
应该加,粗一些也该

网友(2017-03-17):
吸油100μ,回油10-20μ,然后回油口对应出油位置放一块大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闭式系统都是加上一个过滤精度在80--100um的吸油粗滤,一般就加在补油泵之前就行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