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能用CAD画出来吗?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5-03):
(无正文)

网友:
???不知有什么难度?

网友:
你用几何关系计算一下,四边形两对角和为180度,四点就共圆。做几条辅助线,用两次余弦定理可以算出L的长度。

网友:
同意dililafter 的看法,应该很容易就画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图形不是很难的,下面是我的作图步骤:

1.作一个R80的元及两个相互垂直的半径0A,OB

2.在OB上任取一点C,连接AC

3.以AC为直径画圆,与R80圆交于H点。

4.连接CH,AH.则四边形OAHC及满足楼主要求。
因为C点可以随便选取,所以本图尺寸还有欠缺,符合楼主要求的图形,有无数个。

楼主:
要求二边相等

网友:
要求哪两边相等?AO=AH?

网友:
楼上的解答是错误的.答案只有一个.要先算出L的值后就很容易.(可以用正弦定理)未知条件只有两个(楼上所示图的A点L线与底线夹角a和L长度).当计算出L(或a)后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通过计算确认其a值67.5度
楼上的解答只保证了角度是90度和AH,没有保证HC的值

现在的作法就很简单,以A点沿极轴追踪划出一条67.5度的射线交半径为80的圆于H点,再90度追踪交C点完成

网友:
哦,没看见两个L

网友:
图画出来了,请楼主证明一下吧。
补充一下步骤:第一步:作线段OA=80,以O点为圆心,OA为半径作圆。作OA的垂线OB,交圆于B。第二步:以O为基点,复制OA并旋转90°,交圆于C。第三步:以C点为基点,复制AC并顺时针旋转线段90°,交AB于D点。第四步:剪断线段DB,删除圆O,给图形标注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作合理吗?

网友:
楼上画的正确,我不是这种方法,是按照L是给定的,作的图,然后画出80的那条线,这时候不是80长,然后使用scale命令.
这道题不难,最难的是"筷子放到杯子里".

网友:
昨天答题第二写错了,更正一下:第二步:以O为基点,复制OA并旋转45°(错写成90°了),交圆于C,连接AC。全部步骤如下:第一步:作线段OA=80,以O点为圆心,OA为半径作圆。作OA的垂线OB,交圆于B。第二步:以O为基点,复制OA并旋转45°,交圆于C,连接CA。第三步:以C点为基点,复制CA并顺时针旋转90°,交AB于D点。第四步:剪断线段DB,删除圆O,给图形标注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做法。

网友:
学习了,几何画法应该比计算准确啊。

网友:
还好不是很难

网友:
楼上的做的对

网友(2009-12-09):
我多能画出来哦

网友:
这是一个空间四边形,CAD能够处理。

网友:
学习学习,用几何画法最准确

网友:
画法可以 但能说下为什么吗
看到图就想到了这样画吗

就是画完了求证还得一番工夫呢

网友(2010-04-12):
高手高手..呵呵...佩服了...

网友:
高手如林,还需多多学习……

网友(2010-05-14):
回复 网友B:
怎么确定是转45度呢!

网友:
答案是多选的,有n个答案

网友:
如果两边相等都是L,则答案是唯一的

网友:
只能用几何的方法求出如下图所示的角度β和L
如图可知:AC=√2 L,AD=1/
80/COSβ=AC
80*COS(β+45)=AD

网友:
完全没必要进行计算的 这个图的答案又不是只有一个

做两次圆就出来了

网友:
o no  画错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方法有多种啊。。。。。。。。

网友:
这个可以画。。。。。。。。。。。。。。。。。。。。。。

网友(2010-10-20):
看我这样做能满足题目要求不?
1,做线段OA=80,以OA为半径做圆O,做OA中垂线交圆与点B,连接AB,过B点,做AB垂线BF。
2,过O点做OA垂线交BF与点C,剪掉多余线条,留下OABC。
是否为所求的多边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这个45°怎么来的?是不是因为角AOB和角ACB为90°,可知ABCO在以AB为直径的同一圆内,由弧BC和弧CA相等,可得对角相等,而两角之和为90°,因此一半是45°?

网友:
L<80就可以的,这个图是不确定,还需要一个条件!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还以为缺少条件呢。

网友:
catia草图设定了一下约束条件。。直接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
貌似直角三角形的这个特性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那45°的确定,在直角三角形ABC上,角A为直角,最短边AC上和角平分线上连线交角平分线与D,D点要在三角形ABC BC线外,作CD的垂线交AB与E,则CD=DE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帮不上忙,看不见!郁闷。

网友:
我了个去,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2010-11-30):
CAD能画出!!!!!!!!!!!!!!!!!!!

网友(2011-07-16):
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