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烘房需要多少散热面积的散热片和多少大卡的油锅炉?

楼主(2009-05-03):
现有长6米,宽6米,高2.2米的砖结构烘房一个,要求恒温在150°左右,用导热油加热,不知要多少散热面积的散热片和多少大卡的油锅炉或电加热油锅炉,请知道这方面内容的师傅帮个忙。谢啦!!!!!!!!

网友:

基本的还得靠自己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烘房在每时每刻都会向外散热,这点要注意
2.然后上述所需的热量必须由油来给,具体换热器的设计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3.上述所需热量得由电能转换,电加热效率要注意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我这烘房是封闭的,只是湿度大时向外排湿,烘干纸管用

网友:

不管封闭与否都要撒热,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2009-06-29):

对这样的烘房加热需要用离心风机循环才可以达到
1 循环风机在侧面经风口抽风--散热器加热--静压箱---风盒子--热风加热
2 如果箱体大则在箱体的两侧加装循环风机
3 温度需自控,主要是控制导热油的进出口流量
4 对散热器的散热面积,一般是按照经验数据,即箱体体积数X10X容积率(一般取1.5--1.8)
5 风机一般取4--6#,功率2.2--4kw,可以选择双速电机
6 排湿口要求排量可调(加装风门)
7 箱体表面有良好的保温措施

网友:

不好意思:下述容积率一般取0.5--0.8,或直接选1即可

4 对散热器的散热面积,一般是按照经验数据,即箱体体积数X10X容积率(一般取1.5--1.8)

网友(2009-08-14):

油炉25万大卡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