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上为什么要装个飞轮啊?

楼主(2009-05-03):
小弟问个问题,比如说啊 电梯上用的曳引机里面的电动机都在轴上安装个飞轮啊?有什么作用啊,还有安装飞轮有什么要求啊?

比如如何设计飞轮的直径,重量等等啊

网友:
飞轮起到储蓄能量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穏速用的吧

网友:
似乎也起到平衡作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动平衡的原因吧!加个飞轮才可以平衡中心轴的偏心力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制动用的,并不是飞轮,安装盘式或蹄片等制动器用的,直接制动在轴上的也有,与制动力矩有关。

游客

网友(2012-06-01):
对,不是飞轮,是用于安装盘式或蹄片等制动器的。

网友(2009-05-05):
电梯上用的曳引机里面的电动机都在轴上安装个飞轮。
这个应该是制动用的

网友:
直接装在电机轴上恐怕就是制动轮吧,
不叫飞轮,飞轮一般都用来蓄能,用在存在死点或死角的机构中!

网友:
如果是纯粹的飞轮,那作用是储能用的,也有一些别的用途,比如电机轴加飞轮,是纯粹加大转动惯量,增加转动的连续平稳性等。

楼主:
对啊,就是装在电机转动轴上的。电机轴另一段连接涡轮减速器。

大家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模糊啊

网友(点评):
你这样描述,个人认为是平衡和储能作用,谢谢,期待有更好的解答!

网友:
象柴油机,卧式水轮发电机组等上面的"飞轮"....

网友:
飞轮起到储蓄能量的作用;具体尺寸计算,手册上有

楼主:
机械手册我都查了,怎么没找啊,哪本啊?还有我找了份资料也不怎么看的懂,不知道谁

能帮我解释一下
招聘(广告)飞轮设计的基本原理

    ●飞轮设计的关键:

    根据机械的平均角速度和允许的速度波动系数[δ]来确定飞轮的转动惯量。下面我们以等效力矩为机构位置函数时的情况为例,介绍飞轮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基本原理

    由图(b)可以看出,该机械系统在b点处具有最小的动能增量ΔEmin,它对应于最大的亏功ΔWmin,其值等于图(a)中的阴影面积(-f1);而在c点,机械具有最大的动能增量ΔEmax,它对应于最大的盈功ΔWmax,其值等于图(a)中的阴影面积f2与阴影面积-f1之和。两者之差称为最大盈亏功,用[W]表示。对于该图所示的系统

W]=ΔWmax-ΔWmin=∫jcjb(Md-Mr)dj (10.22)

    如果忽略等效转动惯量中的变量部分,即假设机械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J为常数,则当时j=jb时,w=wmin;当j=jc时,w=wmax。若设为调节机械系统的周期性速度波动,安装的飞轮的等效转动惯量为JF,则根据动能定理可得

    由此可得:机械系统在安装飞轮后其速度波动系数的表达式 为

    在设计机械时,为了保证安装飞轮后机械速度波动的程度在工作许可的范围内,应满足d≤[d] ,即

由此可得应安装的飞轮的等效转动惯量为

式中 J 为系统中除飞轮以外其它运动构件的等效转动惯量。若 J<<JF ,则 J 通常可忽略不计,上式可近似写为

若将上式中的平均角速度用平均转速 n (r/min) 取代,则有

  (10.26)

显然,忽略 J 后算出的飞轮转动惯量将比实际需要的大,从满足运转平稳性的要求来看是趋于安全的。

分析式( 10.26 )可知,当 [W] 与 n 一定时,若加大飞轮转动惯量 JF ,则机械的速度波动系数将下降,起到减小机械速度波动的作用,达到调速的目的。但是,如果 [ δ ] 值取得很小,飞轮转动惯量就会很大,而且 JF 是一个有限值,不可能使 [ δ ]=0 。因此,不能过分追求机械运转速度的均匀性,否则将会使飞轮过于笨重。

另外,当[ W ]与[δ]一定时,与n的平方值成反比,所以为减小飞轮转动惯量,最好将飞轮安装在机械的高速轴上。

楼主:
补充上面的说法:

一般在曳引机的下面还装了传感器来车速用的,是不是飞轮有用来测速的作用呢?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飞轮怎么测速?

网友:
一般来说叫高惯量飞轮,启动或制动平滑缓冲。

网友:
由于制动力矩较大,采用了类较大的类似飞轮的结构,就象汽车车轮上的制动在轮毂或制动盘上一样,高级些的   制动器可以直接制动在轴上,这些国内做不好,国外很多,由于成本较高,采用的较少,如伦茨,麦尔,华纳等。

网友:
增加转子的转动惯量,使其具备更多的能量,这样起停平稳,而且如果有死点便于通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有没有人能提高比较这方面全面的资料啊,如如何设计啊,等等

我们公司机械设计手册上好象都没有查到,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飞轮-正文      安装在机器回转轴上的具有较大转动惯量的轮状蓄能器。当机器转速增高时,飞轮的动能增加,把能量贮蓄起来;当机器转速降低时,飞轮动能减少,把能量释放出来。飞轮可以用来减少机械运转过程的速度波动。
  机械压力机、往复活塞压缩机和内燃机等在工作过程中,驱动力和工艺阻力常发生周期性变化。就机械的某一工作周期而言,由于驱动力做功和阻力做功相等,机械可保持稳定运转,但在稳定运转过程中主轴上的等效驱动力矩和等效阻力矩一般不会时刻相等。当等效驱动力矩大于或小于等效阻力矩时就会出现“盈功”或“亏功”,动能增加或减少会使机械加速或减速运转,从而出现速度的周期性波动。机械稳定运转过程中的速度波动会影响机械的工艺质量。例如由柴油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主轴的转速波动,会引起交流电压波形畸变;交流电机驱动的剪切机速度波动过大,会使电动机工况变坏。以ωmax、ωmin和ωm分别表示机械在稳定运转阶段主轴的最大、最小和平均角速度,可用速度不均匀系数δ=(ωmax-ωmin)/ωm作为衡量转速均匀性的指标。某些机械的许用速度不均匀系数见附表。

  机械在每一个稳定运转周期内的动能变化是个定值。安装飞轮可以增大机械的惯性参量,从而使其蓄、放定值动能时减少速度波动,控制δ〈【δ】。在冲压、剪切等机械上安装飞轮,还可以减小动力机的容量。这类机械的工艺阻力很大,如果按照这样大的阻力来选用大容量的动力机很不经济。但这类机械工艺阻力虽大,而作用时间很短,所以装上飞轮便可以选用一台容量较小的动力机,使其在大部分没有工艺阻力的时间内向飞轮贮能,而在工艺阻力作用的短暂时间内由飞轮释放能量,帮助动力机克服阻力。
  在紧急情况下或在制动器检验装置中短时快速耗能情况下,飞轮还可用作动力源。此外,还可利用飞轮驱动车辆。
  从减轻机械重量出发,飞轮应安装在转速较高的轴上,飞轮的质量分布应远离旋转轴线,因此大轮缘的轮幅式飞轮应用较广,用结构钢焊接的辐板式飞轮也较多采用。对低速重载的柴油机则多用剖分装配式飞轮。在一些机械中适当加大皮带轮和齿轮的转动惯量,也能起飞轮的作用。设计飞轮时必须考虑飞轮转动时由于离心力引起的轮缘拉应力,通常用限制圆周速度的办法来控制轮缘中拉应力的大小。铸铁轮辐式飞轮的周速应小于25~35米/秒,铸钢飞轮周速应小于50米/秒,盘形铸钢飞轮周速不能大于80米/秒。飞轮的设计和应用问题,属于机械动力学的研究内容。在起动频繁的机械中如装有飞轮,则应使飞轮通过离合器与转动轴相连,以缩短起、停过程。

以上是我找的一点资料不敢独自分享

楼主:
机械有规律的,周期性的速度变化称为周期性速度波动。系统速度波动是随机的、不规则的,
没有一定周期的称为非周期性速度波动。调节周期性速度波动的常用方法是在机械中加上转动惯量很大的
回转件——飞轮。非周期性速度波动常用调速器调节。经过调节后只能使主轴的速度波动得以减小,而不
能彻底根除。

网友:
粮情检测系统在粮食储备中的作用

粮情检测系统确保粮食储存质量

  7月30日,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市发改委、财政局、粮食局和省农发行营业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我市六合区粮食购销公司、海悦公司、下关粮库共2.5万吨轮换入库的市级储备小麦进行验收确认。至此,全市5.5万吨市级储备新小麦轮换入库任务全面完成,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库点更加集中

  对入库数量较少的收购点存粮进行集并,减少存粮库点,同比去年减少库点数20%以上,初步实现储备粮集中管理、规模储存的要求。

  小麦入库质量有所提高

  根据统仓化验结果表明,此次验收的5.5万吨市级储备新小麦,达到国标二等及以上的小麦有46382吨,占总量的84%,水份平均在12.7%以内,杂质1.1%。质量好于去年同期。

  储粮设施更加完善

  各承储企业筹集资金改造仓储设施,配套完善地上笼通风系统、粮情检测系统、门窗、三防设施等安全储粮设施,同时对库区地坪、道路和外墙进行了维修,仓库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基础管理更加规范

  按照“一符、三专、四落实”的要求,建立健全各类帐卡表,强化责任,落实专人管理。

  粮食产能的增加增加了粮食储存工作的压力,但粮情检测工作一定要做好,确保粮食储存质量

网友:
电梯上应该是制动轮,直径大,制动力矩大。

楼主:
楼上是搞电梯的吗?曳引机上的飞轮是制动的吗?

网友:
飞轮的作用如下:1.保证动平衡 2.增加系统稳定性 3.使转速更平稳防止周期性变化,如拖拉机上的大飞轮
                4.储蓄能量,在能量多的时候存储,少的时候释放 5.降低速度不均等引起的振动等

网友:
电机上一般不装飞轮的原因:1.要求启动停止迅速,而装上飞轮则效果相反
                          2.电机的平稳性一般较好,不需要装飞轮
                          3.目前对电机的要求是控制精度高,启动停止快,飞轮不适合,飞轮主要用于中低速重载的场合下

网友:
用来蓄能,从而可以达到稳定转速,使运动平稳的目的.

网友(2009-06-04):
飞轮的作用最大的应该是用来克服死点吧

网友:
电梯上用的那个轮子应该不是你所说的飞轮了

网友(2012-04-04):
不懂,不过
可以了解下。

网友:
应该是平衡作用吧

网友:
曳引机由曳引轮跟导向轮组成

网友:
减小传动速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动平衡的原因吧!加个飞轮才可以平衡中心轴的偏心力吧!

我想应该是制动用的,可以提高制动的力矩。

网友:
飞轮有惯性啊,这样加速减速都比较平稳

网友:
平衡的原因!加个飞轮才可以平衡中心轴的偏心力,并使轴承与转速受力均匀,提高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
飞轮的直径重量计算应该是体积*7.85就是它的理论总量。

网友(2012-05-26):
那应该就是飞轮了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5-08-09):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大佬们懂得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