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三联件过滤器---请教

楼主(2009-05-03):
气动三联件中的过滤器换备件时,是更换整个过滤器吗,还是部分元件?

网友:
三个组合的,能拆开,不用全部换,一般用小日本SMC的,过滤器内的滤芯可以更换!

网友:
过滤器备件的话,可以直接换滤芯的,不需要把整个过滤器换掉的

网友:
气源三联件通常是组合形式的,可以更换滤芯,也可以更换过滤器。
0 R, _6 S, P( b9 \; m可以去生产厂家问问有无滤芯。

网友:
怎么这么菜啊,SMC换很方便的,

网友:
买个备件回来把过滤棉芯换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更换 滤芯好了

网友(2009-07-17):
应该是指换滤芯就行了

网友:
三联件的备件可以只更换滤芯的,把滤芯拧下来更换就行了。

网友:
都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