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一个凸轮轮廓,如何得到它的真实结果?

楼主(2009-05-03):
我在用三坐标测量一个凸轮轮廓时,按照图纸采用角度和半径的方法,进行自动采点,但由于采点时选用采点平面,不能与实际平面相合,结果测出的结果误差较大.不知能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探针的运动方向与所测点的平面成90度,从而达到反映真实的测量结果.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先了解一下情况:
我在用三坐标测量一个凸轮轮廓时,--------什么样的零件?图纸怎么标注的?什么测量设备?测的是面轮廓还是线轮廓?
按照图纸采用角度和半径的方法,进行自动采点,----------楼主是用自动CMM吗?图纸测点又是如何要求的?
但由于采点时选用采点平面,不能与实际平面相合,----------采点是在零件哪个部位?实际平面是哪个面?
结果测出的结果误差较大.-------------------------楼主的误差大是如何确定的?
不知能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探针的运动方向与所测点的平面成90度,从而达到反映真实的测量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于你的测针无法采到图纸标的那一点而造成的,像你的那种方法只能在象限点上测量才正确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海克斯康三次元的话,导入3D图自动测量,可以使探针的运动方向与所测点的平面成90度

网友(2011-08-09):
首先您要先建立一个坐标系,导入3d数模拟合,然后设定工作平面,应该就ok了,要是在不行的话应该试着平移坐标系到工作平面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