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BARA高压锅炉给水泵200*150SS9GT的说明书和装配图?

楼主(2009-05-04):
谁有EBARA高压锅炉给水泵200*150SS9GT的说明书和装配图?
此泵流量为316m3/h ,功率1700kw,9级叶轮,盘鼓结合的形式

网友:
我找了一下的,没有啊!

网友:
去询问下其国内的代理或者直接去日本人那儿去要,只要有设备序列号都可以方便的找到的。

网友:
这种东西最好问厂家

楼主:
此泵在七八十年代国内四大30万吨级乙烯基地均有,例如扬子石化、燕山石化等,希望在这些地方工作的网友能帮助查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9-06-12):
没有,我只有SKF轴承

网友(2010-04-06):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大的泵如果使用年限久了,叶轮腐蚀气蚀,泵壳腐蚀了,甚至穿孔泄漏了,都是怎么办的?
使用客户自己修吗,怎么修,还是原厂卖泵安装后有维修合同? 又是如何维修的,还是直接更换?

我是做泵维修的,采用高分子修复,可以对叶轮泵壳穿孔、泄漏修复,防腐蚀、气蚀、耐磨,使旧泵翻新比新泵寿命还长。好产品,但是刚入行,希望有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