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Y3150/3型号中/3这个3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04):
请教各位大侠 滚齿机Y3150/3型号中/3这个3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是在原来前苏联Y3150滚齿机的图纸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
刀架牙箱作了改进,牙箱盖板上有一个出气孔.老机床(Y3150就没有)
大立柱电箱下面的两颗紧螺丁,老机床要拿掉电路板用加长型的套筒扳手才能拆到.新的大立柱电箱的下方是通的,上面有一个盖板,拆下盖板就可拧下螺丁.维护比较方便.
新的Y3150/3的齿轮箱的油封盖都是胶木做的.平时维修拆卸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打坏油封盖.老机床是铸件.比较耐用一些.
新的Y3150/3外面装了护罩,加工时切屑液和铁屑不会跑出来.老的机床没有.
液压和润滑泵的过滤网作了改进.维护比较方便.
差动定数改为8.355615,老的Y3150是8.3556346.差动挂轮相对好算一点.机床附件挂轮比较多.差动挂轮好算又好找.
内部,大立柱内部的Z23/23的伞齿轮上面装了护罩.老机床没有的.
机床里面的润滑及液压油管都是塑料管.冬天好破.维修最好换成紫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