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速机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9-05-04):
请问各位大侠附图的减速机在哪可以买到,我咨询了公司的几个配套商都没有.

减速机的减速比为30:1,输入电机功率为4KW.

网友:
軸上型減速器,生產廠家眾多..就怕我認為不重要尺寸..卻產生環境尺寸干涉...有絕對尺寸嗎??

网友:
一定要用这样的外型的减速机吗?

楼主:
一定要用这样的外型的减速机吗?
引用 网友A:

因安装空间要求只能使用这种减速机.

网友:
这种减速器名字应该叫Roll gearunit。我们公司可以生产,主要用在造纸机上的。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512-69362103

楼主:
附件这是荷兰产设备使用的类似减速机,国内应有生产厂家.

网友:
国内只有你想不到,什么都有!

楼主:
减速机已找到,在江苏泰兴就有生产厂家.
JZY轴装减速机.

网友:
泰兴的减速机产业比较大。

网友:
台湾利明有,叫轴上型齿轮减速机SOG系列
减速比有10,15,20,25,30比

楼主:
感谢sunpb 网友

网友:
朋友我们公司最擅长做这个了

网友:
宁波东力减速机产量也大,从巴掌大的到几十吨的都有

生产减速器的太多了,一般的减速器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看哪个机床好,质量把差严

网友:
找SEW吧,肯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