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符号含义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9-05-04):
  恳请高手告诉图中圆圈内的S的具体含义,请您能详细点说明多谢!

楼主:
还没有高手现身啊。

网友:
最好弄个全一点的图来看,是不是代表球形公差啊

网友:
这个S符号不是国标里的,我用的软件里有,不过定义也很模糊,翻译过来是“无论特征大小如何”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回复!这个不是球形公差,国外图纸里的标注,平行度是钢结构的支撑柱的中心线的要求,垂直度是两个使用平面的要求。再次谢谢!

楼主:
这两组符号不是表在同一位置的,我把它放在一块了,不好意思引起误解了。

请问4您用的什么软件?国标力确实没找到此符号。

网友:
SolidWorks,在形位公差的注释里有这个符号。

网友(2019-04-18):
用这个查,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