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含油合铜套在常用的几种冷装方法中,分别需要冷却到多少度?

楼主(2009-05-04):
有个含油合铜套需要放入过盈有0.1毫米的铸件孔内.含油合铜套壁后8毫米,长度100毫米,内孔Φ55的,请问这样的含油合铜套在常用的几种冷装方法中,分别需要冷却到多少度?

网友:
俺新来 为了拿分顶你了

网友:
楼主的含油铜套是布置在有热源的地方?

楼主:
楼主的含油铜套是布置在有热源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在常见的轴与孔滑动配合.

网友:
楼主是想用液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使用是不需要进行冷却的,含油铜套主要用在低速轻载的场合的,当轴旋转时,产生一些热量使铜套里的油膨涨溢出进行润滑,当旋转停止时铜套冷却,而油收缩回铜套内,一般不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
直接用液氮,不存在冷却到零下几度,可轻松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