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数控改造的价值大吗?

楼主(2009-05-04):
如果把普通车床数控改造后,拆下大小拖板、丝杆换成滚珠丝杆饲服电机等等,我觉得主轴转速还得由机械传动来完成,这样好象意义不是很大,如果电机也换了,把齿轮传动简化掉,这样也就是用普车的一个框架而己,跟新做一台数控的没有多大区别,我想请大家给我指导一下,怎么做才最经济,最合算呢?

请教,谢谢!

网友:
普通车床改数控,主轴一般不改的,主电机也不要换的.只须要主电机能正转反转就可以了不用加变频器.如果全改了没有实际意义.我所见过的普车改数控只能做一普通的活.一般用于粗加工.改装的车床不能用来车螺纹的,光洁度要求高的产品也不能做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种改装的一般用于粗加工,做为给好一点儿的数控车干粗车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这样要比普车干的活儿一致性好一点儿。

网友:
普通车床改数控,主轴一般不改的,主电机也不要换的.只须要主电机能正转反转就可以了不用加变频器.如果全改了没有实际意义.我所见过的普车改数控只能做一普通的活.一般用于粗加工.改装的车床不能用来车螺纹的,光洁度要 ...
引用 网友A:
[/quote

我去年给朋友弄了一台,数控系统用的广数928,伺服电机等也是广数的,在主轴加装编码器就可以车螺纹.床身用的沈阳C6140的.现在精度还可以.主要加工液压附件,以英制螺纹为主 .

网友:
这个要根据机床的新旧程度决定了.主要看这台老机床的床身导轨.刀架大拖板的导轨磨损程度,以前有些从军工厂淘汰下来的床子,从外表看年纪很大,但是它实际没有做多少活,且保养很好.这样的床是可以全改的,改好了以后也可以做高精度的产品.

以前生产的机床,床身导轨耐磨,现在生产的机床导轨不耐磨.可以这么说现在产的新机床用一年导轨的磨损量是过去产的老机床的七倍以上,主要原因是现在厂家生产机床的床身铸件没有经过"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就是将做好的铸件床身全部露天存放,任凭风次日晒.时间是一年至半年时间,有的时间更长,这样才能消除应力,但一年做不了几台,产量受到影响.......国内的机床厂为了加快生产进度,提高效益,铸件不经过"人工时效"直接落砂,超音频淬火,拿去磨导轨,......装机出厂.我也问了好几家大的机床厂,他们都说床身进行"工人时效,费时间,又要足够大的场地供摆放.....不利于提高生产周期,故省略了.所以买新机床还不如买老机床....

老机床买回来以后,就要进行电路改造.如一些半自动机床(剃齿机,双面铣....)以前是接触器电路,毛病多,可靠性差,可以改成PLC控制的,可以使老机床起死回生.唤发新春....车床改数控....

导轨精度比较好的车床可以全改.将刀架大拖板和小拖板里的普通丝杆换成滚珠丝杆,装两只伺服电机.车床的主轴(床头箱)里的齿轮变速机构全部改掉不要,直接在主轴头上装上皮带盘,且皮带盘下面装一个同步轮,装光电编码器,主电机换成变频电机.加一个变频器.系统用广数928TE,经这样改造出来的车床,就可以实现车螺纹和每转进给,可以通过编程控制主轴转速.

有些老板他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他做的产品本身要求不高,就想花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机床改数控,只要改了能自动进刀,减小工人的劳动强度,最大限度保证工件的尺寸就行了,如再去改主轴,老板又要掏钱买电机,变频器,光电编码器,一算划不来,还不如去买一台新的回来,省得费心......

个人认为老机床改数控,让老机床得到很好的运用,发辉出更大作用,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但是老板们多数没有认识到罢了.

网友:
收获良多!!!!!!!!!!!!1

网友:
这要看你加工的工件加工要求怎么样
如果加工要求高,要求高效高精度,改造的效果可能不佳,还不如买台新设备
如果为了提高效率,工件加工要求不高,改造还是蛮划算的,嘿嘿

网友:
收获良多!!!!!!!!!!!!

网友(2010-04-26):
我想问一下 【我在飞】 【杨善梅】 版主,我厂想用普车CA6140改数控,要求可以车螺纹,请教一下主轴的齿轮箱应该怎么改?把变速齿轮全部拆掉吗?加变频器无级调速用回原来的电机直接带主轴可以吗?不知道低速的时候主轴电机的扭矩够不够?

网友:
收获颇多,谢谢!!!!

网友:
很好,收获很多

网友:
普通机床的改造在90年代时很流行,主要是数控机床卖价太高。我们从90年开始进行普通机床的数控改造,到2000年左右已经基本不再自行改造了。现在来说再对普通机床进行数控改造意义不大,除非是精大稀设备。

网友:
顶,是好东西。收获颇多,谢谢!!!!

网友:
半桶水啊,来这里长长知识

网友:
改造一台6140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2010-06-01):
按经济效益来说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保证尺寸一致性,可以节省人工工资,

网友:
如果加工要求高,改造的效果可能不佳,还不如买台新设备.如果为了提高效率,工件加工要求不高,改造还是划凑合

网友:
回复9楼:再原车螺纹轴上加装编码器即可车螺纹,主轴箱可基本不该动

网友(2011-10-30):
我国企业机床数控化比例极低,不到5%,各企业使用的尽大部分为传统老式机床,很难满足企业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需求和生产效率。为节约本钱,进一步发挥老式传统机床的功效和潜伏价值,将大批传统老式机床改造为数控机床是一种必然性和趋势。

网友:
6140车床改造只需一万多。大家有什么疑问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 Q 8 4 6 6 5 0 4 7 1   TL:1 5 2 7 5 8 1 8 5 6 5

网友:
我觉得普通机床数控化改造
最好是改成两用
关掉数控操作也可以使用普通操作
这样更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