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扭矩限制器---请教

楼主(2009-05-04):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的数显扭矩限制器(扭力保护器)?具体如何应用?

请用过的大侠推荐下,谢谢。

(本帖为代友询问)

网友:
北京航宇时代传感器有限公司~是航天704所直属单位,是一家军工企业,专业生产各种扭矩传感器。
HK-711型旋转扭矩传感器

产品特点:
1.信号输出可任意选择波形—方波或脉冲波。
2.检测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性强。
3.不需反复调零即可;连续测量正反扭矩。
4.即可测量静止扭矩,也可测量动态扭矩。
5.体积小、重传感器可脱离二次仪表独立使用,只要按插座针号提供 +15V,-15V(200mA)的电源,即可输出阻抗与扭矩成正比的等方波或脉冲波频率信号。量轻、易于安装。

四、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工作方式 动态扭矩测量(注:同时也可以静态测量)
测量范围 0.5、1 、5、10、20、50、100、200、500、1000、2000、5000、10000
N.m。(注:最大可做50000N.m)或按客户要求订做。
精度 0.2%F.S、0.3%F.S.0.5%F.S 非线性 <±0.08 % F· S
重复性 <±0.06% F· S 迟滞 <±0.05% F· S
信号输出 10KHz±5KHz脉冲信号,4-20mA电流,1-5V或0-5V电压信号,USB直接相连(或按客户要求订做)> 转速 60个脉冲/转
零点温飘: <0.2 % F· S /10℃ 响应频率 100us 环境温度 -20 ~ 70℃
电源电压: ±15V±5%或15~36VDC 总消耗电流 <130mA
长期稳定性 <±0.3% F· S 绝缘阻抗: >500MΩ
断裂负载: 200 % 防护等级 IP65
五、外型尺寸对照表
(安装尺寸请客户来电确认)
规格尺寸
N·m φD φd L E A H h B
1-50 78 18 188 31 126 119 54 73
100 78 18 188 31 126 119 54 73
200 86 28 209 41 127 127 58 73
500 96 38 238 55 128 142 68 73
1000 108 48 270 70 130 152 72 69
2000 118 58 311 90 131 164 79 69
5000 144 78 347 105 137 188 90 69
1万 158 98 389 120 149 215 110 80

N·m G F 键 转速(转/分) 齿数 自重(KG) 备 注
1-50 7 61 6x6x25 12000 60 3.9 单 键
100 7 61 6x6x25 6000 60 3.9 单 键
200 7 61 8x7x35 6500 60 5.02 单 键
500 7 61 10x8x50 4000 60 6.1 双 键
1000 11 85 14x9x65 3000 60 9.6 双 键
2000 11 85 16x10x85 3000 120 13.7 双 键
5000 11 85 20x14x100 3000 120 22 双 键
1万 13 110 28x16x115 3000 120 34 双 键

六、安装使用:
1、使用环境:扭矩传感器应安装在环境温度为-20℃ ~ 70℃,相对湿度小于90%,无易燃、易爆品的环境里。不宜安装在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中。
2、安装方式:
(1) 水平安装:如图11所示:

(2) 垂直安装:图12所示:

3、连接方式: 扭矩传感器与动力设备、负载设备之间的连接
(1) 弹性柱销联轴器连接如图13所示,此种连接方式结构简单,加工容易,维护方便。能够微量补偿安装误差造成的轴的相对偏移,同时能起到轻微减振的作用。适用于中等载荷、起动频繁的高低速运转场合,工作温度为-20-70℃。

(2) 刚性联轴器连接如图14所示,这种连接形式结构简单,成本低,无补偿性能,不能缓冲减振,对两轴的安装精度较高。用于振动很小的工况条件。

4、安装要求:
(1) 扭矩传感器可水平安装,也可垂直安装。
(2) 如图11、12所示,动力设备、传感器、负载设备应安装在稳固的基础上,以避免过大的震动,否则可能发生数据不稳,降低测量精度,甚至损坏传感器。
(3) 采用弹性柱销联轴器或刚性联轴器连接。
(4) 动力设备、传感器、负载设备轴线的同心度应小于Φ0.05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不是要传感器,而是要扭矩限制器,即设定好一个值,超过就保护脱开。普通的市面上有,但数显的或可外接显示屏的很少见。

网友:
武汉正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钢球式扭矩限制器以及联轴器,他们生产7种带扭矩限制的产品,钢球式的上有刻度值,
电话027-61768888     15307130083
http://www.ptc.cn/product_detail.asp?id=366

网友:
常用的扭矩限制器基本都是纯机械式.数显扭矩限制器没有用过,感觉其应用相应的扭矩传感器,数显表,电磁离合等自己组装.

网友: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海山 友好!
.
但凡为“数字、数控式控制器或仪表”配套的传感器,
大都能找到带有“给定值输出功能”的控制器或仪表。
因为,从数字(数值)控制的原理来讲,无非就是一个大于、等于“设定值输出”的问题。
此对于数控编程来讲非常容易实现。
你要的这个东西,无非就是电子称的改型而已。
电子秤家族中,就有具备“定值输出”功能的成员。
.
syw  090508---03.30
.

.

网友: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你自己买个好一些的符合你量程的扭矩传感器,然后再配一块表就搞定了!!报警程序什么的不是大问题!

楼主:
看了下,很多人讲的都是传感器。而扭矩限制器与传感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请各位再看下。

应该是 我在飞 大侠讲的结构模式,但不单纯是组装的问题。

一般还是买,想找有无合适的。

网友:
我用过一种石墨的扭矩限制器,调节压紧石墨块的螺钉可以调节扭矩,但是没数显。

网友:
海山 友好!
.
秤的种类有:杆秤、台秤、案秤、弹簧秤、电子秤……
其称重原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既因重物加入后,导致杠杆支点另一边扭矩发生了变化。
.
这个扭矩改变,
反应在杆秤上是秤杆的角度变化。
反应在弹簧秤上是弹簧的长度的变化。
反应在指针台秤上是机械指针的角度变化。
反应在电子秤上是其中U形弹簧形变而导致其上的应变片的电阻值发生了变化。
.
你在1楼问的是“数显扭矩限制器(扭力保护器)”,
此告诉我的信息是:你是准备采用传感器来检测扭矩这一物理量,并采用电控的方式进行控制。
.
市场上都应该能找到根据上述原理做成的扭矩限制器。
.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可以根据上述原理做一个。
.
syw  090516---08.15
.

.

网友:
我正在找扭矩限制器,有资料和报价传一份。邮箱yst00@.163com

网友:
路过,领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