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mm的钢板上打沉孔,装沉头螺钉用,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9-05-04):
请教:在1.0mm的钢板上打沉孔,装沉头螺钉用,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先冲底孔,再使用模具挤压,是否可行?
请注意:要求钢板平面尽可能不要变形,我需要一定的平面度。
我现在是用钻孔的方法,批量生产,尺寸很难保证。
再次感谢!

网友:
试一下放电。

网友:
在1.0mm的钢板上打沉孔我还没有遇到过,不好意思

网友(2014-09-21):
没遇到过,同求

网友:
板厚尺寸是否有误,是否是1CM。

网友(2015-01-07):
太薄了  不好弄啊

网友(2015-02-11):
一套模具就成吧,,冲孔+沉台

网友:
见过这样的孔,不知道怎样冲压的

网友:
很简单的,沉台加冲孔

网友:
看什么材料,非要模具应该先冲预置孔,然后料挤压沉孔(多余材料进预置孔)最后冲螺钉孔:如果有试验了挤压沉孔时中间有钉孔销,这样挤满了就可以了。

网友:
冲孔,然后压凹坑。小沉孔不影响平面度。

网友(2015-06-07):
很想知道你的螺钉多大

网友:
是打漏斗状的沉头孔吗?这个要看你的要求,要求不高先冲底孔(要比实际底孔大,具体数值要通过模拟计算)再打沉孔。
要求高的话,先冲预孔,再打沉头,最后精切过孔。

网友(2015-08-04):
有种摩擦钻,我认为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不过成本不低

网友:
太薄了,没见过

网友:
1mm你还打沉头孔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