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磨床编程

楼主(2009-05-04):
请问:数控磨床有统一的编程方式么?像数控车、加工中心都有统一的G代码,数控磨用的是什么代码呢?国际上有没有统一的编程方式?谁那有相关资料能否发一份?谢谢

网友:
有,据我所知有的,但是好像一般都用POS代码,这样比较方便(数控成型磨床),POS代码可以转化成G代码的。

网友:
一般的厂家数据接口和机床涉笔可能有稍微的差别,用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公司的。一般代码都差不多

网友:
数控磨床一般都用的是车床系统吧。和车床编程格式应该差不多。但由于是磨床,比车床多了一些特殊功能,如在线测量,振动保护等,安全防护上比车床要高。编程大多采用宏程序。

网友:
国内的磨床基本也是用G代码,不同系统略有区别.但有专门的磨削循环,有些是系统自带的,有些是厂家自己开发的.进口的磨床基本都告别代码编程,而是对话式输入或图形编程,各家自有一套软件.

楼主: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份数控磨编程资料。

网友:
哎!网上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你得看机床厂的说明书.
国产的磨床,G代码主要用:G94,G90,G91,G01,G02,G03,G04.一些厂家可能会用切换坐标系,这和车床是一样的,并非必须.另外,FANUC有专门的磨削循环:G71,G72,G73,G74等(需要定磨削功能),802DSL的磨削功能更是强大,是图形参数化输入.有些磨床要处理量仪信号,FANUC的指令是G31.
进口的磨床一般都有专门的编程软件,生成的程序可能是已经编译过的,直接在NC里执行,用户根本就看不见什么G代码之类的东西.比如WOP-G是肖特凸轮磨的专用软件,可以在PC机上编程.

楼主:
感谢螺旋线大侠,只是想系统的了解一下数控磨床的操作及编程,相对来说数控车、铣、加工中心都比较好找,车间也没有通用的数控磨,只有UVA出的专用三轴磨床,但里面的程序又不能人工修改。
在机床展上看到常用的数控磨一般为工具磨
还有有没有带图形的编程实例,这样学习起来相对容易些。

网友:
UVA的内孔磨很厉害的,15万的主轴是相当强悍啊,不过好象国内用9万的居多.国内主要就是用它的内孔磨磨高精度小孔,也可以磨内外球面.CNC是它自己的,非常专业化.
国内的成型外磨主要有三个程序:
1,端面定位程序.作用是消除中心孔误差,达到控制轴向磨量或控制轴向尺寸的目的.
2,砂轮修整程序.这个和车床车工件类似.就是金刚刀在车砂轮.
3,加工程序就更简单了.简单说就是快进,粗磨,精磨,光磨和一些辅助动作.
只是,磨床会大量用到宏变量来设定象对刀点啊,磨削工艺参数什么的.开习惯车床的人开始都不太习惯这种编程方法.

楼主:
UVA的内孔磨很厉害的,15万的主轴是相当强悍啊,不过好象国内用9万的居多.国内主要就是用它的内孔磨磨高精度小孔,也可以磨内外球面.CNC是它自己的,非常专业化.
国内的成型外磨主要有三个程序:
1,端面定位程序.作用是 ...
引用 网友A:

是很厉害,但也相当贵啊,一台新设备六七百万,大修一次就要二百万,国内又没有几家能修。
我们这几台设备都十来年了,精度也已经大不如以前。
里面的程序只有几个参数供修改,根本不知道它的程序是怎样的。

网友(2009-06-11):
螺旋线看来对磨床比较熟悉,我去看过几台凸轮磨,但都是进口的,都是人机对话式的编程,比如输入磨削的量,转速,进给,升程表,砂轮参数等,但是没真正自己操作过也没完整地体验过,没见过G代码,更不了解循环指令,有可能的话,还请螺旋线给个简单的编程或加工例子,先谢了

网友(2011-04-02):
回复 网友A:

螺旋线你的QQ是多少,能聊聊哪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问题请讲。
QQ一般不上的,对不住了。

网友C(2016-01-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问题请讲。

我们单位有济南四机高速端面外圆磨床的,没有人教编程, 请问有编程的资料吗?可以给我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找厂家培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有济南四机高速端面外圆磨床的,没有人教编程, 请问有编程的资料吗?可以给我点吗 谢谢

以前接床子的老师傅走了, 我不是很懂, 虽然看得懂大部分程序,但是还不是很懂,特别是编程G代码的使用,算法这些

网友(2016-02-13):
西门子系统吗?我以前都是用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