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烧结过程中烧结的高低---请教

楼主(2009-05-04):
粉末冶金烧结时,经常出现烧结后的产品高度超出设计要求,请教各位导致超高超低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超高超低对产品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与产品成形时的密度分布,烧结气氛,看看目前粉末成分与烧结工艺相适应,我想有必要做些调整。

网友(2009-06-04):
下不来呀,怎么办

网友(2011-02-18):
看了一下,哈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

网友(2011-09-25):
粉末冶金件一般还要精加工的,硬度要合格,尺寸超高可以机加工。

网友(2011-11-03):
铁基零件一般是膨胀的,产品高度只会略微遍低,对于这样的可以在压制时候提前把尺寸压到上差,效果就会好点;
" a5 q2 ]9 |) ]1 o( s铜基零件一般是收缩的,产品高度就会变高,铜基一般都要机加工或者精整,这个问题不大的。

网友(2011-12-21):
我是做铁铜基的,一般轴向尺寸烧结后会增加0.1%-0.2%,你可以先摸一下自己的工艺参数,然后确定压制的轴向尺寸公差带

网友:
正常的铁是稍微收缩的!铁基加铜在径向一般是膨胀的,膨胀率多少具体视加铜多少而定!加的铜越高膨胀率越大,具体差美国的IMPF材料手册或者日本的那个玩意!自己混得话多研究就好!不过高度方向打得的比较高的话,会收缩!一般高度打到中差就可以的,粉末冶金的东西超过50MM的就比较少得,不过我也弄过150mm的!硬化的

网友:
我感觉粉末冶金件高度在烧结工序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化,除非你的产品高度和直径比很大,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2012-03-13):
最先是配料,然后是冲压,在然后是烧结、打磨、喷砂。最后检查,入库。。。。硬度主要是烧结炉的掌握。。。控制,次要原因就是配料。。。

网友(2012-04-18):
粉末冶金烧结工序尺寸变化几乎是必然的,具体多少得每个厂自己摸索' H( ?: K5 k! H
理论上和8楼说的一样

网友(2012-11-17):
超高可能是烧结温度太低,或者是生坯密度太高;尺寸超低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