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是用什么材质?

楼主(2009-05-04):
液压油管是用什么材质?

什么材质,可以手工弯曲.

请教,谢谢!

网友:
一般的无缝管20号钢

网友:
也有胶皮的

网友:
一般是20#无缝钢管,若是卡套连接的接头则选用精密级的无缝钢管.

网友:
如果是管径比较小的可以用无缝钢管弯曲(≤30),大的有弯头加直管焊接。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用软管。

网友(2009-07-03):
我们生产的液压油管是橡胶的,弯曲自由。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耿玉成13785881278

网友:
无缝管20号钢15号也有,可有的用A3吓死我了,上次我看到的

网友:
硬管用无缝钢管。软管就用胶管,根据压力选用不同规格

网友:
CANDO集团,提供美国和欧洲生产的CANDO Blue Label(CANDO蓝带)工业管带和接头等产品,总成工厂引进了法国Techmaflex全套扣压和检测设备,确保出厂总成100%达标。
液压油管材质的选用,看机器安装空间的大小,温度,压力,我们有不同系列的橡胶液压管,满足您对弯曲半径的安装要求..
联系方式: 13916742813     张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