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需打剖口么?

楼主(2009-05-04):
以前没碰到过。
现在得使用它了,但一无所知。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说打不打剖口,如果能打该如何打剖口。
没人知道只有抽空去现场看了

网友:
看你焊多厚的材料,然后你们的焊接功率是多少,然后你吹的保护气体,以及你们焊接喷嘴的高度,我们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实验。
一般情况下,只要你工艺对,6MMQ235碳钢板可以完全焊透。我们最大的焊透过10MM的碳钢板。

楼主:
看你焊多厚的材料,然后你们的焊接功率是多少,然后你吹的保护气体,以及你们焊接喷嘴的高度,我们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实验。
一般情况下,只要你工艺对,6MMQ235碳钢板可以完全焊透。我们最大的焊透过10MM的碳钢板。 ...
引用 网友A:

老兄,求你详细讲下好么?
激光焊接,最好有图

网友:
你先把你的焊接机的参数说一下,我是做激光焊接机的。

网友:
激光焊如果是对接焊的话,两对接面一定要平,不要有间隙。因为激光的焦点就0.1mm左右。如果有间隙会漏光。如果是两块板叠焊的话,一定要做夹具,尽管激光焊变形小。

楼主:
激光焊如果是对接焊的话,两对接面一定要平,不要有间隙。因为激光的焦点就0.1mm左右。如果有间隙会漏光。如果是两块板叠焊的话,一定要做夹具,尽管激光焊变形小。
引用 网友A:

要的就是这几句话,多谢了

网友:
你们买的是那家做的激光焊接机呀?说不定是我们设计的。

楼主:
你们买的是那家做的激光焊接机呀?说不定是我们设计的。
引用 网友A:

我不买,设计人员总得了解点工艺吧?

网友:
你们刚刚起步吗?做激光焊接.以后可以多交流,我们做了有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