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量规公差---请教

楼主(2009-05-05):
圆锥环塞规锥角公差的选取
  在论坛上找了不少的资料,只找到关于莫氏锥度的标准。但疑问多多

1.如果要求零件与标准的锥度环规(或塞规)进行着色检查,接触面积大于75%,实际上零件的锥角误差能够控制到多达范围呢?
2.所谓的标准塞规(环规)又该如何设计呢?检具锥角公差按照零件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选取合适吗?

网友:
看你的工件是以什么为基准的,以大头尺寸基准就要再大头上做个台阶的,这是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2009-06-13):
谢谢你
最初的问题应该在下面这个帖子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0042&extra=

网友(2009-12-25):
哈哈,我也很需要该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