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懂旋转液压缸的?

楼主(2009-05-05):
如题,最近遇到个旋转液压缸,里面是螺旋配合的.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资料.
( t" g" k" g) z/ |' M小弟邮箱justswimming@tom.com

网友:
听你介绍的像是机床上面用的卡盘回转缸了,这个其实跟普通的中空液压缸机泵相同就是加了个外壳,外壳与中空缸是用轴承固定。

楼主:
里面是螺旋齿轮来保证它的旋转角度.

网友:
旋转角度多少,90度的常用于夹紧工件

楼主:
多少度具体不清楚,好象用在垃圾车上面的

网友:
你说的旋转油缸应该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油缸是旋转着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油缸的油口和油管是怎么相连接的问题,一般都是采用旋转接头,油缸与旋转接头相连,油管接在旋转接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