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方便又快捷的测量一条连续曲线的长度吗????找了好久都没人回答我

楼主(2009-05-05):
有谁知道方便又快捷的测量一条连续曲线的长度吗????找了好久都没人回答我

网友:
如果这条曲线是断续的,先把它转成多义线(用多义线编辑命令),然后将其合并成一条曲线,双击它,在打开的特性栏里的“几何图形”里可找到这条线的长度。注意,对样条曲线用这种方法无效。

网友:
我用的电子图版,对于你的问题就很好解决,首先把不规则的曲线画出来,然后再查询该曲线的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转成多义线啊?我用的是CAD2004的啊!

楼主:
多谢!!纠正一点不是多义线而是多段线!这个方法比较好用!

网友:
在修改2还是什么2的那个工具栏下选多段线定义之类的一个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