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成2对挂轮的?

楼主(2009-05-05):
螺旋齿轮算差动的时候

差动定数XsinB/m.k=ac/bd

高手们一般是怎么算成2对挂轮的啊?

网友:
这个用笔算就可得出四只挂轮.一般用辗转相除法,找出挂轮比的近似分数,或用归一法找出近似分数,然后通过分子,分母的统分与约分,得出A/B*C/D,且分数的比值与所算挂轮比值相近似,精确到小数点第五位.就可以使用了,但笔算只有一组答案,选择范围小.广泛用于生产现场调试机床.这个是九十年代之前用的方法,九十年代之后,电脑相对普及了算挂轮用软件,,现在将机床型号,机床差动定数,工件模数,滚刀头数,工件螺旋角,等参数输直电脑,点计算两秒钟之内就可得几十组挂轮,选择范围大.

楼主:
辗转相除法太麻烦了.电脑算出来的,好多挂轮厂里也没有 2# 杨善梅

网友:
你看一下,厂里机床的附件是不是不全了,特别是挂轮,以Y350E型滚齿为例来说,附件中的挂轮:20.23.24(2只或两只以上)25,29,30,32,33,34,35,36(6只),37.40,41,43,45,47,48(2只以上)49,50,52.53.54.55.59.60.61.62.65.67.70.71.73.75.79.80,83.85.89.90.95.97.100(以上均是2模数的).如果与我所提供的挂轮数相比少了很多,肯定要做挂轮了.

楼主:
确实有很多挂轮没有.版主是做哪行的?我是做砖机上的齿轮 4# 杨善梅

网友:
我是机修,齿轮师傅,电工.砖机上的齿轮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做到八级精度就行了.

网友:
一般可按现有挂轮编程序,算出来的肯定能搭上。

楼主:
辗转相除法,怎么像看不懂一样.以前的老书上写的

网友:
以前老书上写的是很难看懂的.如果自己的数学水平好的话,只要多看几次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