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缸缸徑出多大力的算法?

楼主(2009-05-05):
求助:
      氣缸缸徑出多大力的計算公式及興例的算法。先謝謝了。
      比如:缸徑為32的氣缸運動時會有多大的力呢?

网友:
随便找个气缸的样本都有介绍的,不同的压缩空气压力,出力都不一样的。

楼主: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計算公式呢?比如現在出力為6Par.那32的缸徑出力是多少?

网友:
F=P*A
f:理论出力
P:气压
A:活塞受压面积

网友:
F=P*A
f:理论出力
P:气压
A:活塞受压面积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考虑一个大气压呢????
即F=(P-P0)*A

网友:
F=PS。
高中应该就学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所指的压力实际上是表压,是相对压力。如果说绝对压力6bar,实际上是指表压+当地的气压(工程上一般认为是1bar).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气压环境之下,所以在计算时直接用表压去计算。
当然,如果在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里面有真空产生,哪就按绝对压力去计算里面的压力。

网友:
正常工廠用的,是根据你廠的空壓機,和儲氣筒的壓力,一般都是用來架橋用的,力度上大小不是要求很嚴,能推動就好.在論壇內我有發貼關于氣缸的,你不仿進去看下

楼主:
樓上朋友,你發的貼子,在哪?

哪位朋友能否興例,計算下。這們更明了。
謝謝啦。

网友:
你查一下SMC的样本,因为空气是可以压缩的,不同的负载,他的出力大小不一样。一般是理论值乘以0。5的系数。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贴,不够用心钻研!!

网友:
呵呵,不懂就问啊,每个人都是经历不懂到懂再到精通的过程。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這問題已解決了。
氣缸的作用力大小:還分不同的氣缸作用力算法也不同,
雙作用和單作用就不同,單作用要減彈黃力。

网友:
气压的装置有点危险,建议采用液压的,其运行稳定。

网友:
这个应该对你有些帮助

楼主:
謝謝,15樓的朋友。

网友:
呵呵,不知道气压,如何得到力那

网友:
努力学习,时时向上

网友:
0.7MPA下57.4Kg

网友(2009-10-12):
呵呵 一般气压我们算是4pa

网友(2011-10-28):
不懂!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它资料!
还是谢谢!

网友C:
我们按照现有的空压机能够压出气压为0.5MPA~0.7MPA,根据最小值来计算理论值
公式  F=PS=0.5*1000000pa*16*16*3.14\10000000=502.4N=50.24kgf
实际中考虑到气密性,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数值的

网友:
压力=压强X有效面积
非常简单的初中物理公式,楼主自己去算

网友:
F=P*A
F:理论出力 (单位:N)
A:活塞受压面积(如是有杆腔要减去杆面积)  (单位:mm平方)
P:气缸工作压力   0.4~0.6 bar,一般取0.5bar
带入计算即可

网友:
更正:F=P*A
F:理论出力 (单位:N)
A:活塞受压面积(如是有杆腔要减去杆面积)  (单位:mm平方)
P:气缸工作压力   0.4~0.6 MPa,一般取0.5MPa
带入计算即可

网友:
你要是选气缸的话,样本上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按照现有的空压机能够压出气压为0.5MPA~0.7MPA,根据最小值来计算理论值
公式  F=PS=0.5*1000000pa*16 ...

大哥,你的结果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我按自己方法+按你的公式算都只有40.192kgf。

网友:
(πxdxd)/4x0.5兆帕压力                  (32*32*3.14)/4*0.5=401.92N=40.192KG

网友:
期待高手给实例。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结果怎么算出来的!?

压强用pa为单位,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这样算出来的力的单位是KGF也就是公斤,除以十就是牛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结果怎么算出来的!?

结果是40.192kgf ,不好意思刚刚大错了

网友:
理论力=气缸使用压力X气缸活塞面积

理论力X负载率=实际输出力

网友:
40.192kgf 是对的,当然实际出力可能不一定,一个参考的数值,而已(压力不同,工件运送状况不同等因素)

网友(2015-09-09):
也想了解相关的信息

网友:
理论上是压力*活塞的节面积,最好看一看书,很多,也很好计算;

网友(2016-03-19):
推力计算!学习下!!!!!!!!!!!!!!!!!!!

网友:
直接看选型资料

网友(2019-01-21):
教你一个简单的算法。R*R*3.14*5=M  F=M*9.8   (R半径cm  5气压0.5Mpa  M负载质量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