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表面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5):
我公司现在加工闸阀里面的闸板,材料316不锈钢,大致尺寸315x550x13,现客户图纸要求表面粗糙度0.8,平面度0.1,两面平行度0.15!两面都需要加工:我们现在用数控车床车两表面,但保证不了平行度!表面粗糙度我们现用抛光机抛能够保证!请给位大侠给于指导指导

网友:
不锈钢也可以磨削的,这么薄的工件,车削保证得了吗

网友:
做夹具上平面磨可以做到,主意选砂轮的材料和粒度

楼主:
上平面磨床我们已试过!不合算!不想采用!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好办法来保证!要上磨床的话,板材做夹具有点困难!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请各位多提点提点

网友:
用简易龙门铣实验一下。

楼主:
龙门铣床精度能达到吗?能确保不变形?要是这能够保证的话!我们还有更大的尺寸可以上龙门铣床了!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继续给我出出注意

网友:
两面都需要加工,13mm的厚度?没有这么合适的板材吗?

楼主:
图纸要求12.7负0.2  买不到正好的板!我们做12.7的板用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