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工作台设计---请教

楼主(2009-05-05):
x-y工作台设计技术要求:设计X-Y工作台机构及其控制系统,该工作台可安装在钻、铣床上用于钻孔或铣削加工,系统分辨率0.005mm。设计参数:最大钻孔直径d=8mm,铣刀直径d=16mm,齿数z=3,铣削最大余量a0=2mm,铣削最大深度ap=9mm,加工材料是钢。工作台最大移动速度1m/min,最大移动距离X=160mm,Y=180mm

要求是用直流电机,所以不能直接看成品

请教设计步骤

网友:
现在有这种专门用在X-Y工作台上直线电机,定位精度±2μ,重复精度±0.5μ,直线电机效率也高,省了传动中间环节,最小载荷是几十N,最大可以达到1000多N,线性速度最快可以达到5m/s。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忘记说了,我这是在做课程设计,要求是用直流电机,所以不能直接看成品,学习的还是过程。

网友(2010-06-11):
我的毕设用的是步进电机 开环控制

网友:
直流电机,如何来进行位置控制呢?

网友:
是直流电机,还是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也有交流的吧。

网友:
直流电机,如何来进行位置控制呢?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好象可以空PWM控制的吧!就是用脉冲段来控制转速的,不记得用什么反馈单元了。
只有在课程上看到,现实都不用那个了。
6楼的想到的还真多,课程设计也用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