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mm的细小逢怎么加工?

楼主(2009-05-05):
各位加工高手,大家好,现有图示小零件,材质为镍合金230(耐高温合金),材料不吸磁。中间有一0.10mm的缝隙如何加工。有细缝加工经验的大侠来指教,最好能给出合理的加工工艺,多谢。

网友:
线切割,反正不配合小点也没什么。
我正在设计的弹簧夹头就有4条0.1-0.2mm缝,没办法,得夹0.6mm东西。

你的图怎么那么多小数点?

楼主:
线切割,反正不配合小点也没什么。
我正在设计的弹簧夹头就有4条0.1-0.2mm缝,没办法,得夹0.6mm东西。

你的图怎么那么多小数点?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这个是英制转换的。线切割象这么细的线也很少呀,另外我也担心加工效率,这个量还很大的。

网友:
激光割吧!0.5以下的小缝用激光又快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加工不是太了解,请问你有激光加工设备吗,能介绍一下,加工后表面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你能加工???
我苏州的,

网友:
线切割的线貌似就是0.1~0.2的,激光也许可以。。不清楚,等牛人来说说怎么做

网友:
这个用激光的可能比较好,

慢走丝得用小于0.05的线,成本太大

网友:
用激光比较好。线切割也可以。我记得曾参加阿奇夏米尔的产品介绍会,他们的设备(线切割)加工0.1的缝是可以的。

楼主:
用激光比较好。线切割也可以。我记得曾参加阿奇夏米尔的产品介绍会,他们的设备(线切割)加工0.1的缝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E:

我想加工费用应该也很高吧,有这种加工能力的可以和我联系一下,最好是长三角的,我的E-mail是arminyang2126.com。

网友:
用日本马扎克的激光机能加工此产品。

网友(2009-08-03):
线切割!慢走丝.激光我没用过不懂!

网友:
线切割的钼丝,好像就有0。18左右吧??
难道有0。09的丝??有吗??

网友:
图都没看懂还有带彩色的线呀   只能看懂黑白的    做边那个图 有个不规则的  圈圈   那是个啥呀

网友:
激光跟线切的表面差不多的,一个字,毛!

网友:
激光切割   完全可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做了。另外量的大小如何?如果合适,可以尝试下。

楼主:
还没有做,这种合金是耐高温合金,“机器鼠 ”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加工呢?

网友:
这个激光和线切割应该都做不了。能够改变下思路,先切宽的,然后强制工件变形校正到0.1mm?

网友:
我的是0.17的小孔,但是上边还有60度倒角,  应该用什么工艺呀

网友:
激光切割是不行的.缝口不好看,不直.易变形.

网友:
晕,这个没有见过,用线切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