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钢管送料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9-05-05):
昨天送料机发生故障,推料头与钢管之间发生错位,导致电机地脚被拉断,请问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造成这样的故障?

楼主:
再来张推料头错位的请看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说明你的传送方式

网友:
不明白,请说明点!

网友:
咋送料的啊,让电机整成这样可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这得多大的力?!!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设备送料原理

网友:
楼主,就算错位也不会这么大的拉力吧。再说电机是由上向下的?

网友:
把传动路线大概说说 大家才比较清楚

网友:
咋送料的啊,让电机整成这样可是第一次见啊!

表达清楚些啊

楼主:
自动送料,每次一根进入料仓,推顶器从钢管尾部推动钢管送料

网友:
请问小牛,你的全自动下料机要多少米,哪生产的,给个资料,谢谢!hqf7349@163.com

网友:
如果楼主能叙述清楚的话,他自己也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
加过载保护吧!
呵呵,没死人不错了

网友(2011-03-10):
老兄,你好,我也在做送料系统的设计,我的很普通的,希望能和你交流下经验!我的矫直机送料系统控制设计,就是液压缸推动,用PLC或者单片机编程控制就行了,也希望,其它各位专家指点下小弟我!我QQ45045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