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起重机伸缩油缸漏油主要有哪些原因造成?

楼主(2009-05-05):
汽车起重机伸缩油缸漏油主要有哪些原因造成,有谁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密封质量、加工质量、装配质量、使用方法。

楼主:
谢了!密封件质量如何控制

网友:
谢了!密封件质量如何控制
引用 网友A:
买优质密封件,一般这种用途的缸我们都使用进口密封件.

楼主:
谢了!进货检验时,检验哪些参数?

网友:
5# lipeng12345678- 正规渠道进货,真品做工精致

楼主:
谢了!请问液压油缸运输过程中,包装有要求吗?怎样包装才能保证油漆不被脱落,一般来说,厂家需要用什么包装来防护?

网友:
7# lipeng12345678- 一般用草绳缠外表,在加木箱

网友:
谢了!请问液压油缸运输过程中,包装有要求吗?怎样包装才能保证油漆不被脱落,一般来说,厂家需要用什么包装来防护?
引用 网友A:

偶们是用专门的支架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