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顶高变动系数"和"变位系数"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09-05-05):
图纸上的E文事DELTA ADDENDUM,两个配套的齿轮的中径都放大,中径的放大量和相对齿轮的这个数据(DELTA ADDENDUM)一致。

网友:
不是

变位系数体现的是加工时刀具的中心线与齿轮分度圆的偏移距离

而齿顶高变动系数反映的是齿轮几何参数的变化,是变为系数的衍生物。

网友(2013-06-08):
两种概念!

网友:
名称都不一样了,当然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楼上都说是两个概念,齿顶变动不了解!

网友(2020-05-05):
齿顶高变动系数只有角度变位齿轮才有这个修正量,为了保证齿轮啮合得到标准顶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