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离心泵,水泵,放半年后安装发生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05):
我单位一台多级离心泵(水泵),库房存放大约半年时间后,于近日进行了安装。安装后开始试运行,在出口阀开到大约40%时,电机电流就达到了160A(额定170A)同型号的另一台泵正常工作电流一般在140A,振动值刚启动时约6.0 运行半小时后,振动达到7.5,手动停泵。 另需要说明的是,该泵原一直在线运行,后来发生故障,返回大修后存放仓库。此次是将该泵回装入原泵橇,电机未变。

请各位高人能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大修回来后特别是多级泵每天都要进行盘泵几圈的,时间长了要生锈或有轴下锤变型的。最好的办法是每天盘泵,要是长期不用可在泵里加点柴油,大修回来后也要试运行的要不修理厂是不负责任的。

网友:
轴系比较长的泵,如果不盘车会导致变形的,请通上热的工质,然后定期翻转试试吧,不然又得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