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一台多级离心泵(水泵)故障现象---请教

楼主(2009-05-05):
请高手指点

我单位一台多级离心泵(水泵),库房存放大约半年时间后,于近日进行了安装。安装后开始试运行,在出口阀开到大约40%时,电机电流就达到了160A(额定170A)同型号的另一台泵正常工作电流一般在140A,振动值刚启动时约6.0 运行半小时后,振动达到7.5,手动停泵。
    另需要说明的是,该泵原一直在线运行,后来发生故障,返回大修后存放仓库。此次是将该泵回装入原泵橇,电机未变。
    请各位高人能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一是泵轴弯曲,二是离心轮自身不平衡,三是离心轮的抛角与原轮不符,四是装配尺寸链有问题(动、静有摩擦)。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看你的电流你的泵可能是10级或11级吧?多级泵这么长时间放在库房里谁去盘泵呢?多级备用泵应该是每天都要盘泵240度的。另外你的振动值也太大了吧,应该是不许超过0.06mm。

网友(2009-10-10):
多级泵系列常见故障现象及其维修方案,在水泵运行使用时如发现以下问题可根据问题现象,及时解决,希望对使用该泵厂家有所帮助。

①多级泵不吸水,压力表和真空表指针剧烈跳动灌注引水不够,管路与仪表连接处漏水。
②多级泵不吸水、真空表高度真空底阀堵塞,吸水管路受阻,吸水高度过高。
③压力表有压力但不出水出水管受阻,水泵反转,叶轮堵塞,水泵转速不够。
④流量低于设计要求水泵堵塞,密封环磨损过多,转速不够。
⑤水泵功率消耗过大填料压的太紧并发热,叶轮有磨损,水泵流量增大。
⑥水泵内声音不正常或不出水吸水管阻力过大,吸水处有空气渗入,输送的水温度过高。
多级泵振动,轴承发热电机与水泵不同心,轴承缺油或磨损。

水泵震动原因

1.水工及其它方面
由于离心泵进水流道的不合理设计使其进水条件的恶化,产生漩涡。会导致离心泵的振动。支撑离心泵和电机的基础发生不均匀沉陷也会导致其发生振动。
2.水力方面
引起离心泵机组振动最常见的原因则是水泵的汽蚀和输水管道内压力急剧变化。
3.机械方面
离心泵转动部件质量不平衡,粗制滥造、安装质量不良、机组轴线不对称、摆度超过允许值,零部件的机械强度和刚度较差、轴承和密封部件磨损破坏等,都会产生强烈的振动。
4.电气方面
电机是机组的主要设备,电机内部磁力不平衡和其它电气系统的失调,常引起振动和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