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AK文件转成CAD能打开的文件啊?

楼主(2009-05-06):
怎么把BAK文件转成CAD能打开的文件啊?

网友:
将文件后缀名由“bak"改为"dwg"就可以了

楼主:
之前怎么也改不过来,后来才发现没有把显示扩展名的勾去掉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楼主你试试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文件名称重命名,把bak改为dwg就可

网友:
这么简单啊,学习了

网友:
就是改下后缀名就可以了   最后加 .DWG,大小写均可以

网友:
哦  原来这么简单啊 .... 以前一直没注意哦 。 只知道.bak文件是备份文件,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现在知道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