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数控车FANUC 0I 丢失数据---求助

楼主(2009-05-06):
一台数控车FANUC 0I 丢失数据,我比另一台机床上传过来参数,现出现主轴转速只有23转左右。无论你用MDI调整还是程序里面运行都不听使唤。请问是什么回事?

楼主:
一台数控车FANUC 0I 丢失数据,我从另一台机床上传过来参数,转速调不起来,现出现主轴转速只有20转左右。无论你用MDI调整还是程序运行变化转速都不听使唤。请问是什么回事?(我估计参数没全部传过去,不知哪个参数控制转速)
怎么没人帮我呀

网友:
你好! 1、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主轴告诉我们一下,串行主轴和模拟主轴是不一样的参数。 2、如果你的二台机床是差不多的话,可以考虑再传一次参数。 3、如果你确实需要调整主轴,可以把PRM.3111 bit 0 和 bit1 都置为1。在伺服和主轴设定画面粗略调整。 4、模拟主轴调整起来步骤会比较多,你可以查看功能说明书和参考一下附件的图。 wujp

楼主:
主轴是变频器控制,应该是模拟主轴,机床本来没问题,就是突然丢失数据,然后我通过同型号机床对传参数以及PLC参数(我们是学校,同型号机床很多),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我估计不是硬件问题,应该是哪个地方我没设或同型号机床参数有可能不一样,结果传错了。现在机床一直停着,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本人这方面基础比较差,说得具体点。

楼主: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
PDF说明书太大了。上传不上来,只找到一个PPT。你根据PPT上的设定,主轴就能动了,但是转数不准。具体的调整方法到百度里去下一下功能连接说明书或维修说明书。另外你要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wujp

楼主:
cnc没有电压输出到变频器,cnc和PMC参数我也看了,和同类型的其它机床一样,我真想不出是什么回事,cnc产生电压到底过程怎么样?需要设什么?请各位大哥不厌其烦的指点我!

网友:
参数
3706 #6 #7
3741~3744
3731
3730
6.2.1.3

S模拟电压
(D/A转换器)的调整
1、D/A转换器的偏移调整
指令主轴转速为“0”,用数字式万用表将主轴放大器印刷板上的检查端子“DA2”调为“0mv”,进行如下所示的参数调整。②T系列(G代码体系A时)
G97 S0;(用MD1与M系同样指令)
3731 主轴速度(D/A转换器)偏移补偿值
2、D/A转换器增益的调整
指令齿轮1的主轴最高转速,用数字万用表把主轴放大器印刷板上的检查端子“DA2”调为「10.OV」,变更参数值进行调整。②T系列(G代码体系A时)
G97 S××××;(××××为PRM3741的值)
(在MD1方式指令,按循环起动按钮)
3741 齿轮1的主轴最高转速(1~9999)〔min-1〕
􀀎 通常只在执行S指令时从D/A转换器输出电压。根据机床厂家的不同,有的还需要正转指令(M03)
(4)输出电压值不正确时,进行下述计算,变更「PRM3730」的值,进行D/A转换器增益的调整。
设定值=(10V / 测定的电压)×(PRM3730的当前值)
(5)再次执行S指令,确认输出电压是否正确。

实在不行就叫厂家吧

楼主:
主轴放大器在哪呀?

楼主:
我们车床没有SPM主轴放大器,是用变频器控制主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