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4MM的铝板压缩到3MM,应该怎样知道需用多大的压力?

楼主(2009-05-06):
要将4MM的铝板压缩到3MM,应该怎样知道需用多大的压力?

谢谢!

网友:
以敏 网友好!
.
你的这道题应该用滚碾压(冷轧)原理加工。
.
如果硬要采用静压工艺的话,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液压机做实验。
.
如果没有上述条件的话,就做一个杠杆压力机,具体如下:
1、剪一个10.x.10(mm)的样片。
2、做一个1比100的杠杆压力机。用其来压这个样片。
3、在长臂端放压力块。
4、当样片厚度达到3mm时,称压力块总重。
5、
.

.
syw  090508---04.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了,谢谢,不过如果是没有设备,只是设计一台这样的机器,要怎么知道需要多大的力呢?

网友:
我也很关心,想知道这个塑性变形过程中所消耗的功率

网友(2009-06-24):
如果知道材料的抗压强度,就可以算出来。可是这个参数比较难找,是否与抗拉强度有比例关系。

网友(2011-10-23):
需要你仔细了解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然后演算一下,以大于30%演算结果的数据来设计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