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制零件的时候,怎样掌握比列?

楼主(2009-05-06):
在绘制零件的时候,怎样掌握比列
比如先画一条线,然后在标注尺寸,把数据设定好后,直线立即成为1:1的尺寸

网友:
cad里画图,就是1:1画

网友:
画图时用1:1比例,出图时在该比例。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
如何实现AutoCAD按比例打印出图?
CAD中出图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在模型中,另一种在布局里.
      那么,如何实现AutoCAD按比例打印出图呢?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在CAD中绘图一定要按1:1来画,不要问为什么,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别给自己找麻烦!
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布局中如何能按比例打印出图,布局中可以一次实现多张图的批量打印,那就是发布命令.
      那么,按比例打印出图,到底能不能准确无误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画图还要设定公差小数点几位,打印机也有误差.所以想决对按比例打印出图,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近似按比例出图,也就是说,可以用你的板尺或卡尺测量得来的尺寸与标注尺寸对照,几乎是相等的,
      下面就讲一下,在模型空间如果来实现按比例打印出图,
      1.以A4纸张为例打印出图,
      2.在模型空间画一方框,尺寸为297x210mm,
      3.点打印,如图:

2008-9-6 18:42,点窗口,捕捉297x210对角两点,然后点确定,打印出图,
      4.用你最精确的测量手段,测量刚才打印出来的297x210的图框,例如:如果我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是280x196,
         就说明我的打印机的打印范围是280x196那么,再回到模型空间调整图框为280x196,好了,再打印一次看看吧!
      讲到这里,恭喜你 你已经知道按1:1绘图并按1:1打印出图了,那么,如果我想按1:2或1:5打印出图怎么办呢?
      1:1学会了,这也就简单了,只要把你的图框放大2或5倍就可以了,按1:1绘的图不用做任何缩放.这也就免去了在打印样式中设置比例因子的麻烦了.
       好了,按比例打印出图就讲到这里!
本文转载自:http://189178.5d6d.com/thread-319-1-1.html

网友(2009-06-28):
同意楼上说的,介绍的很详细,不过还要注意标注字高和图纸比例的关系。
我用的是AutoMechanical2006.可以直接调用图框。实际上它的原理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如果一个CAD文件里面有50张图,那就应该先1:1画图,然后进行缩放,选择合适的图纸,图纸大小是一样的,比如A4图纸,210X297,零件图可以是1:2或1:4,这个随自己高兴,呵呵
我觉得这么不错,最起码看图时候方便,看装配图时,想看哪个零件,在里面一找就好了,要不一个文件就一张图,占硬盘空间不说,看图也不方便,修改什么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哦,用机械版的CAD吧,根本不用担心比例问题,可以到这个论坛去看看http://bbs.beiweihy.com.cn/,还有教程。

网友:
占硬盘空间不说,看图也不方便,修改什么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画图肯定1:1,出图用布局,根据内容多少选择图纸号。

网友:
谢谢5楼的答案,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