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的发动机,为什么要选择多缸的呢?

楼主(2009-05-06):
在工程机械中,选一个114KW左右的发动机,看来某一品牌发现一个四缸机可以达到这个功率,一个六缸机也只有这个功率。而往往很多厂家都是选择六缸的,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ben lai xiang  lai kan kan  you sm gaojian , jieguo mei ren  huioda

网友:
六缸的抖动要好些吧

网友:
六缸的工作平稳很多~!

网友:
一方面整体结构可以缩小(缸径小),另一方面机械强度方面很容易满足

楼主:
我曾经也听一些朋友解释过一点点,但感觉总是不是十分明朗。
他给我的比喻如下:
四缸的发动机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去挑114斤的担子。
六缸的发动机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同样去挑114斤的担子。
当然六缸的要好。。。
所以从工况的角度来分析,工程机械的工况非常恶劣,使用六缸的发动机可靠性好,使用寿命才可以得到保证。
不知道是否这样理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你自己回复的很对,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运行平稳

网友:
你如果想很仔细得研究的话,可以看看内燃机设计书。
我记得老师上课时讲,他主要是震动这一方面讲的,因为汽缸数多,发动机工作平稳得多。

那位老兄,打的比喻应该也很正确。(十几岁与二十几岁的比喻)

网友:
六缸的运转更平稳可靠。

网友:
关键点五楼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