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200铸件嵌铝合金或铜合金的工艺

楼主(2009-05-06):
你好:我们有一个轴孔零件(HT200铸件)想在轴孔处,嵌2~4厚的铝合金或铜合金,请告诉我工艺。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高手回答啊?

网友(2010-04-16):
回复 网友A:
HT200铸件镶嵌铝。铜合金的工艺可以用离心铸造的方法;但要看图纸技术要求`
电话。13649219145
QQ1369250812

网友(2010-11-11):
镶嵌铝就不用考虑了2、4毫米太薄除非是加工铝套后压入的,至于铜吗要是单件可以用铜焊条焊补的方式,批量可以离心工艺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