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油装置设计---请教

楼主(2009-05-06):
将收集的废油过滤 将过滤后的油液送到主油箱
首先将回油管的油靠重力进行三级过滤  过滤后的油液送到主油箱
设计的原理能不能实现,大家给点意见,或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刚开始工作,不是很懂

网友:
单靠重力回油中间再过滤肯定不行
可以先行重力回油,再用泵抽出时加过滤,就是您图上的进油管不能再加那么多过滤了,把粗过滤加在泵吸口

网友:
要看最后的过滤精度了,以前做过相似的过滤器。是从粗到细加三层过滤网,细的里面套中细的再套粗的。中间留一定空隙,滤网做大一些。或者做一个直筒里面放上中下三层滤网,从粗到细。